[STM32F1] 关于STM32F103的3通道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6-11-24):
现在想做一个STM32F103的3通道(11,12,13))ADC,采样软件触发采样,然后通过DMA传送到内存。看了网上的一些例程,基本流程是清楚了,可还有一些疑问。1.软件触发以后,如果不需要采样了,用什么命令能让ADC采样停止,即不工作。2.DMA将采样数据传送到内存,是否应当设置一个标志,表示已经有新数据到了,我看了大部分例程都没有设置这个标志,这样当你要用到内存当中的数据时候,或许还没有新数据送到,用旧数据会出错的。如果有大侠刚好做这个,可以给解释一下,没做过的,可以飘过。多谢啊!

网友A:
用定时器去控制采样率吧,比较靠谱

网友B:
软件触发后中途停止, 不是个好主意, 最好让它完成采样后, 去关闭 ADC
DMA 完成规定数据的传输后, 会有标志或触发中断, 借助这个机制实现新数据的标志

网友C:
关掉ADC的时钟应该就行了。

网友D:
采样完成后, 去关闭 ADC

网友E:
DMA 完成规定数据的传输后, 会有标志或触发中断

网友F:
有中断函数,从中断函数中把DMA数据存入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