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pickit3连接不上IDE,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24):
pickit3可以用  pickit3 programmer下载。但是无法使用mplabx  下载。提示"连接失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已经选择了pickit3做为tools了,初次使用pic单片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芯片供电方式是怎样的

网友B:
你搞定了没有现在?可能和供电和固件有关。

楼主:
供电采用5针的弹簧排针,使用pickit3 programmer下程序时,都不需要外部供电,提示sucessful    .使用mplabx,我外部独立供电也试验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定了没有现在?可能和供电和固件有关。

你好,固件怎么看呢?如果固件版本老了,如何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固件怎么看呢?如果固件版本老了,如何更新

首先看电压,你采用外部供电试试,就是电路板要正常供电,如果不行把报错截图给我

网友C:
为什么老想着去用最老的软件呢。  pickit3 programmer这个软件太老了,连接时会给KIT3下载一个 最古老的固件。X IDE 是最新的,联机时需要下载最新的固件,软件版本跨的太大了。造成的固件问题。

楼主:
谢谢!mplabx下载可以了。是固件版本问题,我再试试在线调试。

网友D(2019-04-13):
有这几种可能。1、排除目器件的损坏
2、我之前发现过PICKIT3损坏情况,在用外部电池供电情况下可以正常识别出目标器件。 但在用PICKIT3给目标板供电时,识别不出器件。
后在发现在是一个三极管 Q6 的C,E极击穿。 分享出来,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几种可能。1、排除目器件的损坏
2、我之前发现过PICKIT3损坏情况,在用外部电池供电情况下可以正常识别 ...

谢谢分享!。关键是买的kit3不一定和你这个原理图一样

网友E:
升级固件就好了吗

楼主:
我记得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要先在老版本的软件中把kit3的固件删除。然后关闭软件。再打开mplab ipe,这样才可以。覆盖是不行的。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先删除,在打开新软件更新固件就好了。

网友F:
要在IDE里配置下载器供电

网友E:
修复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软件对应的固件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从这个PK3 Standalone Programmer切换到MPLAB IDE当中,需要在prog ...

确实需要执行 tools----Revert to mplab mode,然后才能在mplabx   ipe中更新固件。之前不知道,在这个点浪费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