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寄存器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6-11-24):
typedef struct tagPORTBBITS {
  unsigned RB0:1;
  unsigned RB1:1;
  unsigned RB2:1;
  unsigned RB3:1;
  unsigned RB4:1;
  unsigned RB5:1;
  unsigned RB6:1;
  unsigned RB7:1;
  unsigned RB8:1;
  unsigned RB9:1;
  unsigned RB10:1;
  unsigned RB11:1;
  unsigned RB12:1;
  unsigned RB13:1;
  unsigned RB14:1;
  unsigned RB15:1;
} PORTBBITS;
extern volatile PORTBBITS PORTBbits __attribute__((__sfr__));

在以前的51单片机比如P0口的寄存器地址为0x80,我们会用sfr P0 = 0x80;将P0口所示对应到地址上,
对PIC单片机如上述代码所示,将PORTB对应到对应的地址是用extern volatile PORTBBITS PORTBbits __attribute__((__sfr__));实现的嘛?这里为什么没有明确的地址的呢?

网友A:
有的,你仔细找找,在芯片对应的头文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