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我做一个QC取电工具,麻烦小伙伴们指导指导

楼主(2016-11-24):
·应用范围:
快速检测USB充电设备,是否具有QC2.0,QC3.0与MTK PE协议。支持Type-C口接入,带LED数码管精准显示电压。
QC3.0模式下配合手机12V适配器(三星,小米,乐视等),实现3.3V到12V之间的0.2V步进调压,实现手机维修电源和工程师口袋电源的梦想。
工厂生产的快充适配器,快充移动电源等快充设备的电压调节测试和老化测试,协助产品的质量检测,Hi一代稳定可靠。
·功能概述:
Hi一代 具有高通QC2.0,QC3.0快充的检测与按键调压功能。
Hi一代 具有MTK PE快充的检测与按键调压功能。
Hi一代 具有10位ADC采样,能够高精度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当前电压值。
Hi一代 具有Type-c接口,可以通过Type-C接口检测一加,乐视等Type-c接口手机适配器的快充协议和输出电压。

·硬件框图:
Hi一代采用USB-A公座与Type-c母座作为输入接口;采用USB-A母座作为输出接口。
Hi一代板载3LED数码管,显示当前电压与快充信息。
Hi一代有三个按键分别是快充协议显示键,电压加键,电压减键。
Hi一代带一个两位配置拨码开关,用来配置QC快充与MTK快充两种模式。
·QC模式下操作说明:
1.首先将设置拨码开关设置为高通快充检测模式(1,2均打到ON的反方向)。
2.将待测USB设备接入到Hi一代,如果待测USB设备支持QC2.0模式,此时会正常显示5V电压。如果待测USB设备不支持QC2.0模式,此时电压显示数码管闪烁显示当前电压。
3.按压模式按键,电压显示数码管会显示8C2代表当前在QC2.0调压模式下。
4.按压加键或者减键将对电压进行5V9V12V20V的调压。(具体调压值以USB设备实际电压点为准)
5.长按模式按键3S左右,电压显示数码管会显示8C3代表当前进入了QC3.0调压模式。如果当前USB设备支持QC3.0,那么操作加键减键将会使电压在3.3-20V之间进行0.2V步进的调压。反之,如果USB设备不支持QC3.0,那么调压没有任何效果。
6.QC3.0调压模式下,按压模式按键,电压显示数码管会显示8C3代表当前在QC3.0调压模式下。
7.如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联系:QQ:1604853403
QC3.0的调压作用,在工程用电中,有重大意义,输出电压3.3V20V可控。
·MTK PE模式下操作说明:
(注意:MTK PE模式下,需要按时引入负载才能进行正确的调压,所以在MTK PE模式下,需要增加假负载(金属化膜电阻1W一个)。由于测试过程中有将近500mA以上的电流通过电阻产生高热,所以即使在加了散热片的情况下,测试时间也请勿超过1分钟,切记!)
测试流程如下:
1.首先将设置拨码开关设置为MTK快充检测模式(1拨到ON的方向,2拨到数字端)。
2.将待测USB设备接入到Hi一代,此时能正常显示当前电压值。此时按压模式按键,确认Hi一代是否工作在MTK模式,如LED数码管上显示N7C代表目前就工作在MTK测试模式下。
3.MTK PE测试模式下,如果待测USB设备支持MTK PE快充,那么按压加键后(此时LED数码管会显示一个乱码),等待2秒时间,LED数码管会显示升压到7V。由于MTK测试负载的功率有限(2W),所以本快充测试仪MTK 升压限压在7V
4.MTK PE的升降压表如下:
  4.8V->5V->7V
如果待测USB设备支持MTK PE快充,那么按压减键后,等待2S的时间,电压会从5V降到4.8V
·使用注意:
1.       测试仪的MTKQC模式设置只能在测试仪未上电时设置好。
2.       MTK PE模式下需要打开负载,由于负载功率为2W的金属化膜电阻,所以长时间在MTK PE测试模式下,容易造成散热片温度过高导致烫伤,所以建议MTK模式下测试时间小于10秒。

欢迎大家多多指导,我的QQ号:2401658606,电话:13728908002

网友A:
看起来挺不错的,这东西的用来干啥的?另外一边的USB公头?

网友B:
感觉用起来会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