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问题

楼主(2016-11-24):
我在STM8S103F上写好的程序,修改好芯片烧写到STM8S003F后,程序可以调试,但是上电不能运行时怎么回事?

楼主:
sorry,当时晚上脑子有点乱,忘记改头文件了

网友A:
头文件是什么意思?你设置的是调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是什么意思?你设置的是调试模式?

#include "IOSTM8S003F3.h"没改,硬件调试可以

网友B:
程序可以调试只是意外, 外设不同, 上电启动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原来如此,竟然还可以这样的错误。。。懂了。

网友C:
遇到过那种连接电脑就好用,不连接电脑就运行不了的。

网友D:
自问自答~不错不错~

网友E:
程序烧写到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