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ST-LINK不能烧录程序

楼主(2016-11-24):
用ST-LINK烧录程序时显示can not read memory,Disable read out protection and retry

楼主:
都是新片子里面没有程序,只是VDD量出来的电压为2.2v,后面直接接3.3v也不行。

网友A:
看复位,电源等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连接线是否正确;
软件设置是否正确,下载速率设置低点;

多试几遍看看;

网友B:
复位连了吗,还有boot0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swd接口吗,如果是这个接口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C:
另外试试能否连接到芯片,如果可以应该问题不大,或者试试能否执行擦除指令。

网友D:
是不是线没接对,你可以找对应的官方开发板的原理图看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复位,电源等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连接线是否正确;
软件设置是否正确,下载速率设置低点;

把弹出的can not read memory 窗口点确定后直接点烧录程序,等一会儿就烧进去了,再重新烧录就不报错了,总觉得这样处理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连了吗,还有boot0是怎么处理的

boot 0拉低到地的

网友E:
你用的jtag模式还是sw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