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三极管饱和电流比放大电流大

楼主(2016-11-24):
三极管饱和的时候,集电结正偏,收集从发射极扩散的电子能力变弱。而三极管放大的时候,集电结反偏,收集电子能力增强。那为什么三极管饱和电流比放大电流大呢?

网友A:
因为电流大了才会进入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电流大了才会进入饱和。

我想知道,三极管饱和条件是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集电结正偏,反而集电极吸收基极非平衡少子的自由电子能力减弱,为什么电流反而大了呢?

网友B:
你的比较需要一个前提:发射极发射的电流同样大的情况下,当集电结反偏时有利于收集载流子,正偏不利于收集载流子。
但当发射极发射电流大到超过一定极限的时候,即使这个时候集电结反偏,电流也会大于放大状态(因为那时候发射极发射电流较小)

网友B:
写错一个字:
”但当发射极发射电流大到超过一定极限的时候,即使这个时候集电结正偏,电流也会大于放大状态(因为那时候发射极发射电流较小)”
正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错一个字:
”但当发射极发射电流大到超过一定极限的时候,即使这个时候集电结正偏,电流也会大于放大状 ...

这位大哥,你的意思是:当发射级扩散到基极电流较小的时候,由于电子电流小,需要集电结反偏电场来收集。
                                 当发射极扩散到基极电流很大的时候,虽然集电结正偏,不利于收集电子电流,但是这些自由电子太多,也会很大一部分扩散到集电极。(其实不是集电结想正偏,是因为电流太大,因为集电极有RC电阻,VCC-IC*RC=VCE,是大的集电极电流和RC相乘,所以C级电位变低了)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正偏是结果,电流大是原因。也就是说饱和的前提是,发射极发射的载流子必定比放大的时候发射的载流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正偏是结果,电流大是原因。也就是说饱和的前提是,发射极发射的载流子必定比放大 ...

还可以这样理解吗?一开始集电结是反偏的,但发射极扩散到基极电流太大,集电结反偏电场不断收集这些电子电流,直到收集到该电路集电极电流的最大承受能力(IC=(VCC-VCE)/(RC+RE)),停止收集电子电流,在此过程中,可能集电极电压已经低于基极电压了,这就是集电极正偏。然后集电极电流收集电子能力减弱,集电极电流减小,有一段时间又变成反偏,然后重复,达到动态平衡。但是对外表现出来是集电结正偏。

网友C:
三极管饱和电流是在电源电压一定及Rc或RL一定时它所能放大电流的极限最大值,自然比较大。

网友D:
老王昨日宿醉,今日不胜酒力,你今天状态很好,可以推断出你今天比老王能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可以这样理解吗?一开始集电结是反偏的,但发射极扩散到基极电流太大,集电结反偏电场不断收集这些电子 ...

一开始集电结是反偏的,但发射极扩散到基极电流太大,集电结反偏电场不断收集这些电子电流,直到收集到该电路集电极电流的最大承受能力(IC=(VCC-VCE)/(RC+RE)),停止收集电子电流,在此过程中,可能集电极电压已经低于基极电压了,这就是集电极正偏。然后集电极电流收集电子能力减弱。。。。。但浓度足够大,依靠扩散作用,电子仍然会继续运动到集电极,只不过电流不会再增加了。这里好像并没有所谓的动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集电结是反偏的,但发射极扩散到基极电流太大,集电结反偏电场不断收集这些电子电流,直到收集到该 ...

扩散运动不是多子扩散吗,对于NPN来说,集电结正偏,基极多子是空穴,集电极是自由电子。如果是扩散运动的话,应该电子被吸收到基极才对呀,空穴被吸收到集电极,但基极很薄,空穴浓度很低,为什么会保持电流不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王昨日宿醉,今日不胜酒力,你今天状态很好,可以推断出你今天比老王能喝?? ...

我知道我的对比有问题,没有在一个标准下,帮帮忙看看楼上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B:
集电结正偏,但这个正偏电压不会很大的,最多不超过0.7V,所以对少子漂移不会有很大阻碍作用。而由集电结扩散过来的电子,虽然名义上是基区的少子,但数量上并不少,甚至比基区自己的多子-空穴的数量还要多,所以即使是少子性质,但这些电子靠浓度差也可以到达集电极,形成集电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电结正偏,但这个正偏电压不会很大的,最多不超过0.7V,所以对少子漂移不会有很大阻碍作用。而由集电结扩 ...

实在感谢你耐心回复,我懂了,再次感谢

网友E:
上面的讨论看的有点晕,来个简明版本:

楼主意思是管子放大时,集电结吸收能力强,差不多把IE全吸走了,即IC~=IE.
而饱和时,几乎吸不动了,按理说没吸动,此时IC应该比上面放大时比较,应该小的多。关键是IB此时是老大哥,此时不能小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讨论看的有点晕,来个简明版本:

楼主意思是管子放大时,集电结吸收能力强,差不多把IE全吸走了,即I ...

和楼上大神说的:此时基极自由电子浓度很高,靠浓度差流向集电极,维持这个大电流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和楼上大神说的:此时基极自由电子浓度很高,靠浓度差流向集电极,维持这个大电流是一个意思吧? ...

多子,少子,电子,空穴,漂移,扩散。。。要是感觉不够晕,就能半导体知识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子,少子,电子,空穴,漂移,扩散。。。要是感觉不够晕,就能半导体知识理解。

...

我不晕啊,你说集电结正偏IB是主导,和楼上(14楼)说的浓度差维持集电极电流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F:
饱和电流,这个名词你没理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晕啊,你说集电结正偏IB是主导,和楼上(14楼)说的浓度差维持集电极电流是一个意思吗? ...

ib不一直是主导吗?输出一直受控的。

网友F:
Ib*β=Ic,当Ib过大,但还是要放大,那时就是能放多大放多大,最大情况就是Uce=0,那不就是正偏吗?很好理解的一个想放大却实力不够的例子啊,实力够放大,实力不够饱和,饱和电流的意思理解理解。

网友G:
   要象X大所说的什么子、什么子去分析,像以前有的帖提到的计算多少个"子"那样,就需要高深的理论,是专门研究家的事。
  一般人仅将三极管视为黑箱来分析。Ic随Ib增加是处于放大,当Ic不再随Ib增加而增大时,就叫集电极电流饱和,显然就最大。

网友H:
to LZ:

三极管“饱和电流”未必比“放大电流”大。建议仔细看看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I:
电流大是正常的

网友J:
把两个无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怎么比?

网友H:
看图识字——BJT的饱和、放大和击穿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6276-1-1.html

网友K:
你说的这些都跟电流放大倍数β有关。放大时,集电极电流Ic=Ib*β,当集电极电流受到集电极电阻限制,小于Ib*β时,就叫饱和。集电极电流除受到Ib和β两个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到集电极电阻的制约。

网友L:
你的比较需要一个前提:发射极发射的电流同样大的情况下,当集电结反偏时有利于收集载流子,正偏不利于收集载流子

网友(2017-01-10):
书上所说的三极管里面的饱和区实际上是可变电阻区,此时Ic根本没有饱和,放大区是恒流区,此时Ic是饱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