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中央对齐模式里面的RCR寄存器的使用

楼主(2016-11-24):
这个RCR=1是不是有问题啊??

红圈部分怎么也中断

红圈部分怎么也中断

网友A:
没问题啊,以中间为对齐;
一般都用这个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以中间为对齐;
一般都用这个模式的

中央对齐模式1下RCR=1的时候如果设置了更新时间进中断即每次下溢才会产生更新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