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求助一电源设计

楼主(2016-11-24):
求助下这个电源电路 用ADR445做基准电压芯片,LM2776做负电压 ,图中的LM2776会拉低ADR445的输出,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感觉设计有问题 的
基准电压源 功率都不大的
你的思路是想产生一路基准的-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设计有问题 的
基准电压源 功率都不大的
你的思路是想产生一路基准的-5V? ...

是的,用于产生-5v的电压,请问基准电压源的功率如何选择,才能实现正负5v的电压设计

网友A:
一般貌似都不这样做的
双电源供电不用那么高的要求 要用基准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貌似都不这样做的
双电源供电不用那么高的要求 要用基准来做吧

请教一下一般双电源应如何实现?负电源是不是可以用lm2776?

网友B:
输入端用个LDO产生5V,然后用电荷泵转负压芯片即可,本身电荷泵转负压芯片输出精度都不高,正电压用基准芯片没意义。
负压电荷泵可以评比下SGM3204:

网友B:
输出加入磁珠组成的π型滤波电路,输出会更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