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 Mt9m001C12stm单次数据读取总数不正确

楼主(2016-11-24):
   MCU与摄像头的数据线为8bit,摄像头默认输出为1280*1024,在单次模式下读取一帧数据,读取完一帧数据后,数据的总长度大于1280*1024,导致在屏幕上显示数据抖动或则错位(上下两节交换),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先看看出错是不是有规律的,再查找问题方向;
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比如硬件有错,或干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出错是不是有规律的,再查找问题方向;
到底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比如硬件有错,或干扰等; ...

谢谢你的回复!!!

目前看来是没有规律的,应为偶尔的数据时好的,图像不对时,有时变形严重,有时候有不严重...
硬件上来说到是不确定,因为摄像头和MCU之间是通过20多cm的杜邦线连接的,时钟频率是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