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高频电刀

楼主(2016-11-24):
公司要安排我完成一个医用高频电刀的开发项目,样品是德国的埃尔伯,不知这东西难度有多大,有开发过的大侠给参考一下了,多谢了!

楼主:
这个东西没有人在做吗?如此说来,倒是一个新东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没有人在做吗?如此说来,倒是一个新东东了?

世界上还没有晶体管时,就有这个东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世界上还没有晶体管时,就有这个东东了。

你搞过这个东西?能否有经验共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搞过这个东西?能否有经验共享一下?

我没搞过高频电刀,听说过而已。
上次我说“世界上还没有晶体管时,就有这个东东了”,说得太晚了。应该说“世界上还没有真空管时,就有这个东东了”。最早的高频电刀,是利用火花放电产生的高频电流,和火花式发射机同样的工作原理。

网友B(2020-10-29):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是如何解决负载变化导致的电压电流曲线的偏移问题的?

网友C:
自动调谐?

网友C:
多大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是如何解决负载变化导致的电压电流曲线的偏移问题的? ...

自动调谐?

网友B:
你好!感谢回答。我先说说我的硬件以及我遇到的问题。
通过逆变将直流输出高频高压(控制输出高压来实现功率调节),使用大功率MOS控制不同输出模式的波形(同一模式,波形一致)。感应线圈采集最终的输出状态。

采集回来的数字量,同一个数字量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对应的实际电流值或者电压值不同。

具体表现为:在负载升高时,同一个数字量对应的实际电流值会升高。(功率仪显示的有效值)

这样就导致我无法在不同负载情况下准确的计算出当前输出的功率,也就没办法准确调节(闭环)

生成有功功率,有功功率与参比值是比较再去控制调压放大器。

网友C:
去南航图书馆看还能否买到我导师的书吧,电子工程系 孙教授
里面有自动调谐的内容
我一句话两句话给你讲不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南航图书馆看还能否买到我导师的书吧,电子工程系 孙教授
里面有自动调谐的内容
我一句话两句话给你讲不 ...

你好,能告知一下你导师的书名吗?

网友C:
我都毕业20多年了,你还期望我能记得书名

网友C:
外面肯定没有卖的,你就不要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面肯定没有卖的,你就不要想了

好叭,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百闻不如一见,电刀长什么样子,难道是有阅历有资历的才看过。
S3C3所描述的,感觉挺正常,难道是笔误写错 ...

电刀,其实就是一个高频电源,主要技术参数就是恒功率输出。

我在搞的这个采用的线圈感应采集电流,使用功率仪作为负载,查看当前实际的输出功率和有效电流。

我通过程序读出来交流互感器采集到的数字量(AD值),记录下对应的实际值。然后excel拉一条曲线出来。

我现在是在同一个电阻(300欧姆)下测量的曲线,是线性的。10位的AD,比如说我现在数字量为312时,对应的实际有效电流值为430mA;在1000欧姆时,对应的实际电流就是407mA;

同样的,电压测量的AD值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电压值不能直接从功率仪看出来,只能通过电流电阻功率三个参数换算。

我不明白造成同一个数字量对应的实际值不同是什么原因,猜测应该是高频信号的问题,但是我控制的只有高压幅值,频率并没有发生变化。

前辈如果有什么猜想,还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C:
相位问题

网友E:
胡乱猜一下,高频电流因为波形因素的原因.....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方式对电流采样,比如有效值电路...

网友B:
电路AD端口前采用了一个精密整流电路,采集到的是一个直流电压值。没有发现采集相位的采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胡乱猜一下,高频电流因为波形因素的原因.....可以尝试一下其他的方式对电流采样,比如有效值电路... ...

感谢回复!硬件电路已经固定了,所以现在大概率只能说从软件层面进行修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路AD端口前采用了一个精密整流电路,采集到的是一个直流电压值。没有发现采集相位的采集点 ...

没有相位,怎么计算交流信号的有效功率啊?除非负载是恒定的阻性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有相位,怎么计算交流信号的有效功率啊?除非负载是恒定的阻性负载。 ...

用功率仪作为负载,阻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功率仪作为负载,阻性的

指的是人工负载仪吗?

网友G(2021-03-05):
引用 网友B:
用功率仪作为负载,阻性的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高频电刀主机,想和你交流一下技术问题加我QQ309916009或者微信zhou_engineer

网友H:
医疗用器不是玩具,要研发谈何容易,
不过,我的指头就曾被高频电弧烫过,发出烤鱿鱼似的气味,略感灼痛,没有流血。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电刀,其实就是一个高频电源,主要技术参数就是恒功率输出。

我在搞的这个采用的线圈感应采集电流,使用 ...

你好,请问有联系方式吗?最近有需求找一个会做高频电源的人,能否帮忙?

网友J(2024-07-3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是如何解决负载变化导致的电压电流曲线的偏移问题的? ...

您好,请问您目前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目前遇到了与您一样的问题,一个AD值对应多个电压/电流

网友K:
压电陶瓷驱动吗?

我搞过

网友L(2024-10-14):
引用 网友K:
压电陶瓷驱动吗?

我搞过

你QQ多少,能否QQ联系,8131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