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双路电源方案

楼主(2016-11-24):
板子需要一路DC220V,一路DC12V,一路DC5V,其中DC220V和DC12V共地,DC5V与DC220V和DC12V隔离,求推荐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这种智能分开设计吧,现成的够呛

网友B:
http://www.mornsun.cn/html/selection.html

网友B: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DCDC.html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DCDC.html

这个好用吗?

楼主:
没有用过,这个模块价格应该不低吧

网友D:
金升阳有相同电源输出的,这个没有见过。

网友D:
你可以通过两路电源输出试试。

网友E:
金升阳有正负电压输出的。

网友E:
你可以设计梁璐璐输出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设计梁璐璐输出的电源。

什么是梁璐璐输出的电源?

网友F:
这个没有输出不同电压的电源吧。

网友F:
还是通过两个芯片设计输出78xx。

网友G:
7812和7805两个输出。

网友G:
楼主最好用DCDC的产品影响比较小。

网友H:
金升阳没有这样两路的电源输出的。

网友H:
推荐金升阳的K78电源模块。

网友I:
使用7805和7812造成的。

网友I:
隔离电源是必须通过两变压器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隔离电源是必须通过两变压器实现的吗?

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