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一个连续可调的小功率高压源

楼主(2016-11-24):
现在要做一个连续可调的小功率高压源,要求输出电压在0-1KV连续可调,输出电流为毫安级别,用DA控制的话,该怎么去做啊?求指教了

网友A:
可调控的数字电源吗?

网友A:
你可以通过LM2596这个试试,电压达不到这个要求。

网友B:
1KV的输出电压?

网友B:
无能为力了,楼主,你这个要求有点高

网友C:
这个方案最大才到500V

楼主:
用DCDC芯片能够做成连续可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控的数字电源吗?

可以这么理解,做一个低功率的即可,要求是输出电压要能够连续可调,主要是要能够得到高压,求指教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DCDC芯片能够做成连续可调的吗?

看你的电路了

楼主:
什么意思?求指教了!

网友D:
只要有反馈输入引脚就可以做成可调的,可以加入一个运放,组成一个有升压的放大器,MCU用DA或PWM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有反馈输入引脚就可以做成可调的,可以加入一个运放,组成一个有升压的放大器,MCU用DA或PWM就可以控制了 ...

能不能画出它的拓扑结构啊?谢谢了

网友E:
可以做一个输出电压小范围调节的?

网友E:
可以用LM2596.

网友D:
普通的DCDC升压图和变换之后的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DCDC升压图和变换之后的示意图

好的好的,感谢啊!

网友F:
凌特的 用的多吗/

楼主:
没用过诶,能不能推荐一下!谢谢啊!

楼主:
我看LM2596的datasheet最高输出电压为37V啊,能够输出1KV左右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的DCDC升压图和变换之后的示意图

你这里应该要用反激式的升压电路吧!应该要用PWM来控制输出电压的连续可调吧?求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里应该要用反激式的升压电路吧!应该要用PWM来控制输出电压的连续可调吧?求指教 ...

1KV的小功率电源你不会想用正激吧,一般来说反激对于升压时可以少几圈线圈,比如一个芯片可以用一个电感从5V升到30V,你要120电压,变压器可以用1:4就可以;
这个电路中没有严格激励方法,只是一个思路图,实际电路中要加一些电路或零件使它可以正常工作;图中只是说明如何用一个电压来控制输出电压,简单说就是把一个运放的输出扩展一下,成为一个可以输出高压的低频运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V的小功率电源你不会想用正激吧,一般来说反激对于升压时可以少几圈线圈,比如一个芯片可以用一个电感从5 ...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