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大家一个开关电源问题,谢谢

楼主(2016-11-24):
对于这个电路,由于我需要12V与DC220V共地,请问这样修改是否可以?长期使用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谢谢大家!

网友A:
红×地方不要隔断
再初次级地相连
没什么影响 只不过当心使用中不要触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地方不要隔断
再初次级地相连
没什么影响 只不过当心使用中不要触电了  ...

谢谢解答,我需要隔离的DC5V,红叉的地方还是需要割断吧?

网友A:
那你5V和12v不共地了 信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5V和12v不共地了 信号没问题?

12V用来驱动功率管,5V用来给单片机供电,它们之间用光耦隔离起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没问题。也可以从D2那里拉一个二极管出来整流用来驱动功率管。这样可以省掉一个绕组,变压器可以省两毛钱。现在铜价飙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也可以从D2那里拉一个二极管出来整流用来驱动功率管。这样可以省掉一个绕组,变压器可以省两毛钱。 ...

多谢您的解答,整流出来的12V稳定吗,会不会对mos管GS带来过压风险?

网友C:
1 红叉需要断开,否则5V也共地了。
2 J4插件需要加一针,作为12V的地
3 对mos管没有影响
4 12v的稳定和原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红叉需要断开,否则5V也共地了。
2 J4插件需要加一针,作为12V的地
3 对mos管没有影响

非常感谢!
如果按照开关电源芯片厂商提供方案设计的话,其他元器件总体性能都可以保证,但是高频变压器需要定做,定做的质量又参差不齐,请问您知道哪里做的比较靠谱?

网友D:
没问题,连在一起也是独立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