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以太网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11-24):
买了个STM32F103的开发板,上面有自带的关于以太网的程序(W5500的),我想知道那些关于W5500的底层函数是依据什么写的?
换句话说我拿一块STM32+W5500,怎么写相关的程序(什么UDP,客户端之类的)?之前没接触过这些,求大神指导!

网友A:
1:看网络相关资料,特别是驱动部分,还有协议;
2、参考别人的例程;

网友B:
慢慢研究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网络相关资料,特别是驱动部分,还有协议;
2、参考别人的例程;

驱动和协议具体指的什么?谢谢

网友C:
W5500有对应的驱动库,自己写太麻烦了,最好用官方给的现成库。

只要定义好底层接口,然后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W5500有对应的驱动库,自己写太麻烦了,最好用官方给的现成库。

只要定义好底层接口,然后直接调用即可。 ...

我就是这个不太懂,驱动库我在官网找到了,那我应该怎么定义底层接口呢?

网友D:
MCU接口只是去控制模块的,模块内部的协议层是协议层 不是一回事 在这里问不出东西的 建议看看别人的教程
一步步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个不太懂,驱动库我在官网找到了,那我应该怎么定义底层接口呢? ...

找到w5500spi.c文件,里面是spi驱动接口函数,改成自己对应的就可以。

网友E:
W5500有对应的驱动库,自己写太麻烦了,最好用官方给的现成库。

用官方库容易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