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6-11-24):
想在68013里面加入看门狗功能,官方下载的手册里有几个定时器的寄存器 但是没有详细的描述。请问是否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有相关资料也请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68013是否具有软件复位的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 就算加上定时器也做不了看门狗吧?

网友A:
可以外接一个硬件的看门狗,那个更稳定

网友B:
好好看下手册的那个定时器的功能,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