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5 cmd文件问题

楼主(2016-11-24):
我在CCS5.2环境,用F28035仿真时出现错误

网上查了一下,都说是CMD文件问题,我换了好几个CMD文件还是出现这种问题
MEMORY
{
PAGE 0 :
/* Note that the memory allocation below does not create sections as necessary for
   the CLA on the F2803x.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04E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progRAM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800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3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0AA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PAGE 1 :

        RAMM1                   : origin = 0x000480,        length = 0x000380

        dataRAM                    : origin = 0x009800,        length = 0x000800

        CLA_CPU_MSGRAM : origin = 0x001480, length = 0x000080
        CPU_CLA_MSGRAM : origin = 0x001500, length = 0x000080
}

SECTIONS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 RAMM0,      PAGE = 0

   .text            : > progRAM,    PAGE = 0

   .cinit           : > RAMM0,      PAGE = 0
   .pinit           : > RAMM0,      PAGE = 0
   .switch          : > RAMM0,      PAGE = 0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stack           : > RAMM1,      PAGE = 1

   .ebss            : > dataRAM,    PAGE = 1
   .econst          : > dataRAM,    PAGE = 1

   .esysmem         : > RAMM1,      PAGE = 1

   IQmath           : > progRAM,    PAGE = 0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Cla1ToCpuMsgRAM  : > CLA_CPU_MSGRAM, PAGE = 1
   CpuToCla1MsgRAM  : > CPU_CLA_MSGRAM, PAGE = 1

/* Uncomment the section below if calling the IQNexp() or IQexp()
      functions from the IQMath.lib library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relevant IQ Math table in Boot ROM (This saves space and Boot ROM
      is 1 wait-state). If this section is not uncommented, IQmathTables2
      will be loaded into other memory (SARAM, Flash, etc.) and will take
      up space, but 0 wait-state is possible.
   */
   /*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 NOLOAD
   {

              IQmath.lib<IQNexpTable.obj> (IQmathTablesRam)

   }
   */
   /* Uncomment the section below if calling the IQNasin() or IQasin()
      functions from the IQMath.lib library in order to utilize the
      relevant IQ Math table in Boot ROM (This saves space and Boot ROM
      is 1 wait-state). If this section is not uncommented, IQmathTables2
      will be loaded into other memory (SARAM, Flash, etc.) and will take
      up space, but 0 wait-state is possible.
   */
   /*
   IQmathTables3    : > IQTABLES3, PAGE = 0, TYPE = NOLOAD
   {

              IQmath.lib<IQNasinTable.obj> (IQmathTablesRam)

   }
   */

}

SECTIONS
{
        DLOG: > dataRAM,PAGE=1
}

这是我的cmd文件。
这问题如何解决?@zhangmangui @airwill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仿真器的连接问题, cmd 的内存配置把程序放在 RAM 里,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从提示的错误来看    不像是CMD的问题
个人觉得   你最好从controlSUITE里面   找个工程
跑起来之后   慢慢理解所有的文件功能和调用   工程属性配置等
然后在添加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提示的错误来看    不像是CMD的问题
个人觉得   你最好从controlSUITE里面   找个工程
跑起来之后   慢 ...

但是按照错误提示来看,说我的在0X8000地址无法写入长度为0x1152的数据,可是我已经定义了1800空间,而且查看数据手册这段地址是可用的。好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仿真器的连接问题, cmd 的内存配置把程序放在 RAM 里, 应该是可以的 ...

仿真器应该没事,我下了个LED程序 都可以

网友A:
哦, 这里有段空间是不能执行代码的
不过 M0, M1, L0-L3  能用来执行代码, 我查了下例程, 也有这样写的
progRAM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800

不应该是 CMD 文件的问题

网友C:
看看编译后的MAP文件,或者能好找一些。

再或者,把你的项目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这里有段空间是不能执行代码的
不过 M0, M1, L0-L3  能用来执行代码, 我查了下例程, 也有这样写的
pro ...

现在连那个LED程序都出现这种问题,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编译后的MAP文件,或者能好找一些。

再或者,把你的项目发上来看看。 ...

现在连之前的能用工程都出现这个问题: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xxx

楼主:
今天试了一天了,问题还没解决。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1套LED闪烁程序,今天早上能下载成功,下午开始不行了,仿真时候程序下到大概83%,提示错误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8c00 on Page 1 of Length 0x100:(Error -1156 @ 0x8C00)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1套电机控制程序,一直没下成功,仿真时候程序下载时候一开始就提示错误
C28xx: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8000 on Page 0 of Length 0x1152: (Error -1156 @ 0x8000)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这个两个情况有相似地方,就是程序下着下着提示错误:某个内存地址无写入数据。然而CMD的配置数据长度是够,地址也是对的。
我的平台是F28035  CCS5.2   XDS100V3   WIN7,现在毫无头绪,哎,好蛋疼@zhangmangui @airwill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硬件, 连接或者仿真器方面的问题 的可能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天了,问题还没解决。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1套LED闪烁程序,今天早上能下载成功,下午开始不行了 ...

也具体不知道什么问题
注意一下字地址和字节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天了,问题还没解决。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1套LED闪烁程序,今天早上能下载成功,下午开始不行了 ...

用CCS观察烧写进度是不准确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写入,

网友D:
弱弱问一句,这个cmd文件是干啥的?

网友E:
这个不是cmd的问题吧。

网友E:
看看你的CCS文件处理选择怎么样

网友F:
程序有没有操作代码段啊

网友G:
修改一下data空间怎么样

网友G:
CCS里面的设计大小端设置正确了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仿真器与电脑连接不良的问题,下载程序过程中,驱动会突然消失,换了个USB插口就好了

网友H:
这个cmd文件还真的不是太会写。

网友H:
以前做FFT,修过了data,程序就正常运行。

网友I:
这个的CCS有文忒?

网友I:
重新分配data这个空间。

网友J:
应该不是CM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