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的UART5到底使用的是哪个DMA那个通道呀?

楼主(2016-11-24):
怎么所有资料上都没有见到,只有UART4的,但是又说UART5能用DMA传输

网友A:
再仔细找找

网友B:
手边没有32的代码,没法帮你查,你可以在库函数代码里面找 应该有的

网友C:
STM32F1系列的参考手册里有两个表格 Summary of DMA1 requests for each channel Summary of DMA2 requests for each channel.
那里描述是DMA请求源,或者说DMA触发源。

UART5是不能触发DMA传输的,但并不等于说UART5不能作为DMA传输的对象【源或目的】。比方可以通过ADC触发、定时器触发然后激活某个DMA通道的传输,此时UART5可以作为
DMA传输的目的或源端。

楼主(点评):
正确,我也找了资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