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请求命令不认识

楼主(2016-11-24):
如图,在win10系统下的请求命令,刚学USB不久,不认识是啥请求,请高手指导一二。

网友A:
  问一个,用的什么分析仪?
上面的数据大概是: host先发了一个SETUP数据包,之后马上发一个IN token。而设备端的端点返回的是STALL应答包。
很有可能分析错了,就当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个,用的什么分析仪?
上面的数据大概是: host先发了一个SETUP数据包,之后马上发一个IN token。而 ...

分析仪 Beagle 480,型号TP320510。
host发送一个获取描述符的命令:80 06 00 0f 00 00 ff 00 (小端),描述符的类型是0x0f,而描述符类型为0x0f的我还没有见过,所以不知道给主机回什么数据,只能回stall表示不支持此命令,结果host询问几次无果之后,直接把USB设备挂起了。

网友B:
你送8字节数据试试? 最近也在看USB,有空一块探讨下

网友C(2018-10-16):
0x0F是BOS Descrip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