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手初识安信可ESP8266 12f机智云开发板微信直连云

楼主(2016-11-24):
第一次接触esp8266开发板,也是一脸懵逼,一方面网络上的资料还不全面,一方面资料散乱或者资料讲的不明不白。新手入门让我抓狂了两天。我使用的是安信可esp8266 12f开发板。先不讲sdk的开发。首先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块板子,然后烧烧固件玩玩。
下面是官方的简介
这是一个支持云端的智能硬件开发套件,史上最简单最具性价比的物联网开发板,不需要你懂网络、TCP/IP、HTP、MQTT底层复杂的知识,只要你会C语音,即可用安信可的机智云SDK快速实现二次开发,这个DEMO板可以用手机流量控制板载的RGB七彩灯,手机端APP,可以通过光敏电阻显示环境亮度。代码只要少作修改半个小时即可做出一款属于你自己的远程控制设备,系统免费生成APP(安卓、IOS),开放SDK,你只需要做下APP端UI界面即可研发成一个成品。这是一个支持云端的智能硬件开发套件,史上最简单最具性价比的物联网开发放SDK,你只需要做下APP端UI界面即可研发成一个成品。这是一个支持云端的智能硬件开发套件,史上最简单最具性价比的物联网开发板,不需要你懂网络、TCP/IP等复杂的知识,只要你会C语音,即可用安信可的机智云SDK快速实现二次开发,这个DEMO板可以用手机流量控制板载的RGB七彩灯,手机端APP,可以通过光敏电阻显示环境亮度,代码只要少作修改半个小时即可做出一款属于你自己的远程控制设备,系统免费生成APP(安卓、IOS),开放SDK,你只需要做下APP端UI界面即可研发成一个成品。
该硬件平台的核心处理器ESP8266EX在较小尺寸封装中集成了 业界领先的 Tensilica L106 超低功耗 32 位微型 MCU,带有 16 位精简模式,主频⽀持  80 MHz 和160 MHz,支持 RTOS,集成Wi-Fi MAC/ BB/RF/PA/LNA,板载天线。该模块支持标准的  IEEE802.11 b/g/n 协议,完整的  TCP/IP 协议栈。用户可以使用该模块为现有的设备添加联网功能,也可以构建独立的网络控制器。

楼主:
一、烧录固件

找到bin文件位置,添加到上图中文件位置,ADDR一定得填0x00000。五个0哦!!!这是烧录的位置信息。其他选项默认跟图片一样就行了Download Path Config区:选择要烧录的固件bin文件,ADDR地址为0,同时勾选待烧录文件前的复选框。
*SPI FLASH CONFIG区:分别设置SPI SPEED = 40MHz、SPI MODE = QIO、FLASH SIZE = 8Mbit
*COM PORT选择与计算机连接的串口调试工具所对应的COM口
*BAUDRATE可以选择任意波特率,波特率越大烧录速度越快

恩,设置上面的设置我们就要开始烧录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开发板上三个摁键。

*右侧的接线端子用于连接USB转TTL串口调试工具
*模块的WIFI信号指示灯输出引脚为GPIO2,即模块上的LED
*按键KEY-RST为模块重启按键
*按键KEY-GPIO0为模块进入下载模式按键
*按键KEY-GPIO4为模块进入配置模式按键
*进入下载模式必须使模块在上电或重启时,已经按下KEY-GPIO0按键使GPIO0为低电平

到了这一步,恭喜你,你已经学会了esp8266的烧录方法。
第二步:扫描二维码打开你的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楼主:
第三步:配置设备
1:点击配置设备上网,输入手机当前已连接的WIFI账号的密码,若手机当前没有连接WIFI,需先将手机连接上WIFI,开始配置网络,网络配置过程中,LED 的颜色会一直变化(这里wifi是esp8266将会接入的wifi。配置后,esp8266启动就是连接这个wifi,配置的时候esp8266需要进入Airkiss模式,即led不断变换颜色的状态,第一次烧录进sdk是会自动打开Airkiss模式,如果不会一直闪,请长按用户配置键  即KEY-GPIO4[绑定完用户配置键长按是打开Airkiss模式,短按是led开关])

普及一下常识
AirKiss概述
AirKiss是微信硬件平台为Wi-Fi设备提供的微信配网、局域网发现和局域网通讯的技术。开发者若要实现通过微信客户端对Wi-Fi设备配网、通过微信客户端在局域网发现Wi-Fi设备,或者把微信客户端内的音乐、图片、文件等消息通过局域网发送至Wi-Fi设备,需要在硬件设备中集成相应的AirKiss静态库。

网友A:
12e的买了一年了,还没时间试运行。

网友B:
我也买了一年多了,就玩了一次,在抽屉吃灰。现在支持微信云了可以拿出来玩玩了

网友C(2017-03-18):
微信直连的SDK开发程序在哪儿可以下载呀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D:
有没有用NodeMCU直接连微信的离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