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在继电器输出回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6-11-24):
继电器的线圈侧一般会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进行保护,用来吸收断电时的反电势
最近看到一款产品如同并联了2个极性相反的二极管。想了解下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求大神解释
电路是我自己量板画的,二极管就是图中黄色的部分

网友A:
可能不是普通二极管,而是稳压管。

网友B:
说不定是TVS,人家有钱,什么好东西都可以用。

网友C:
与线圈并联一组反串2极管,原理与实物已核实,则只能是沙发所言。
至于目的,最好看到更多电路才好讲。

网友D:
加快释放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加快释放速度

1,加快的必要性;2,双向同性。

网友E:
可能继电器线圈的极性会改变,或为了继电器线圈适应不同极性,所以上面多人说的是两个反接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是TVS,人家有钱,什么好东西都可以用。

如果是TVS管的话,接一个应该够了吧,为什么要2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回复。泥马沒法在同乡版回复,又被五手摭天。因此要吸收突波还得学五手搞个四面八方都摭住,并聯双向TV ...

。。。好多莫名的语言混杂在一起,看不懂了。。。
大神能否整理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线圈并联一组反串2极管,原理与实物已核实,则只能是沙发所言。
至于目的,最好看到更多电路才好讲。 ...

追加了完整的回路block 已经外部接线端子的说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追加了完整的回路block 已经外部接线端子的说明

TVS,防干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加快的必要性;2,双向同性。

没看明白,可以解释的详细点么
加速指的是5V断开时候么?这个时候的作用不是为了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E:
TVS,防干扰用的。

请问 怎么分析出来的呢?
而且不太理解使用2个反向的和使用单个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哪种方式性能更好。
回路中的2个TVS是否可以改成1个双向的TVS?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 怎么分析出来的呢?
而且不太理解使用2个反向的和使用单个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哪种方式性 ...

都可以,看哪个便宜,哪个效果更好。防干扰用的是说这个情况下,继电器线圈也是干扰源,这样说来,TVS好一点,但其他也可以起这个作用,看其他怎么要求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可以,看哪个便宜,哪个效果更好。防干扰用的是说这个情况下,继电器线圈也是干扰源,这样说来,TVS好 ...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答案就只在这儿。一般的續流是反并二极管,则續流是短暫而电流大,则经由继电器线圈幅射出来的也是短暫而 ...

瞬间领悟了 谢谢
果然还是接触太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可以解释的详细点么
加速指的是5V断开时候么?这个时候的作用不是为了吸收? ...

1. 也就是控制个普通电源,有必要加快50mS吗?
2. 注意到电路采用双向对称结构,为什么?

这就瞬间领悟了,领到了什么?

1. 6楼说,加快释放速度;16楼说,就是軟关闭。
2. 8楼说,限幅;13楼说,TVS。

也就沙发和6楼靠谱。
以现有事实依据,我到觉得作者好像是画了个4足蛇。

真是四脚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也就是控制个普通电源,有必要加快50mS吗?
2. 注意到电路采用双向对称结构,为什么?

您说四足蛇的指原有回路有些原件不必要?
我比较笨,能否解释的清晰一点
谢谢了

网友G: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四足蛇的指原有回路有些原件不必要?
我比较笨,能否解释的清晰一点
谢谢了 ...

嗯,这个双向限制电压幅度,是电路可能起到的作用,原理可以限制上下两点之间的电压,譬如说在7.5V以下。这个预期存在的电压可有3个来源:自生,右侧或左侧,并且必须是交变或不确定方向的。符合这个条件只有左侧,而由左向右的干扰又不可能形成差模,所以并联俩二极管于干扰无关。

以上还是推测。楼主再次测绘一个局部电路原理图,带上数值,不要框图,也许好猜一些。

网友C:
红色曲线是普通2极管作续流时,线圈中电流与时间的关系。
蓝色曲线是稳压管作续流时i与t关系示意。
哪种情况下继电器可能释放得更快呢?

网友H:
应该是限幅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答案就只在这儿。一般的續流是反并二极管,则續流是短暫而电流大,则经由继电器线圈幅射出来的也是短暫而 ...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双向限制电压幅度,是电路可能起到的作用,原理可以限制上下两点之间的电压,譬如说在7.5V以下。 ...

框图和实物其实基本一致了,因为二极管或者磁珠都无法得知型号(其实我都不能确认是磁珠还是filter)
需要测试哪个值会更有帮助呢,我等下再去测试看看。
这两天发烧了,实在是头晕眼花,效率低下。
麻烦您分析回帖,我还没有及时回复,实在万分抱歉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 也就是控制个普通电源,有必要加快50mS吗?
2. 注意到电路采用双向对称结构,为什么?

我觉得16L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框图和实物其实基本一致了,因为二极管或者磁珠都无法得知型号(其实我都不能确认是磁珠还是filter)
需 ...

能看懂25楼图,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16L说的有道理

16L看不懂,把你的理解说说

楼主:
2016/12/2 更新
具体的回路如附件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双向限制电压幅度,是电路可能起到的作用,原理可以限制上下两点之间的电压,譬如说在7.5V以下。 ...

我在28楼更新了下 麻烦再看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28楼更新了下 麻烦再看下
谢谢

32L已阅
推测设计者意图在于,吸收从触点3-4的负载侧,向左线圈侧的1-2两点之间的,“差模”干扰电压。
我认为这是多虑的。

较之1和/或2对FG的“共模”干扰,可能更易于产生。
真有必要,也应在D1与D2的公共阳极端加接FG点。

网友K:
楼主的图用什么软件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图用什么软件化的?

zuk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L已阅
推测设计者意图在于,吸收从触点3-4的负载侧,向左线圈侧的1-2两点之间的,“差模”干扰电压。
...

所以这里接2个稳压管的实际效果并不一定比一个续流二极管来的好?

网友C:
是【达不到预期目的】,而【预期标的又不存在】。

网友L:
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
他们都是保持电压稳定
在通时高电压
在断开时低电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答案就只在这儿。一般的續流是反并二极管,则續流是短暫而电流大,则经由继电器线圈幅射出来的也是短暫而 ...

这个感觉不对,尽然有这么多人认同.
"一般的续流"反而是时间最长的,也就是干扰最小的.采用其它措施都会使时间缩短,瞬间干扰会加大.

网友N:
第一次见这种接法,可能我已经落后了

网友O:
1、防止反向电流;
2、避免继电器触点动作时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