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二进制补码和数学表达式解惑

楼主(2016-11-24):
如题  在图片中有关于补码的表达式
关于-2n-1次方  我的理解就是最大值 比如7位二进制数 转换成10进制就是-127 转换成二进制原码就是1 1111111
可这里为什么要加上自己本身的原码才能变成补码呢,这点我有些不解。
关于补码运算 我的理解是这样 如果125减去25 等于100常规的做法是这样
如果换成补码加法 就变成125+975(25的补码前数是100所以必须取100的最大值补码)等于1100,前面的进位丢掉就变成了100

但从公式上理解就不对了  哪位高手能给我解释下吗

数学表达式

数学表达式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其实补码要用另外的思路理解,处理器的数据位是8位
那-1加上1应该为0啊,
那8位的什么加上1是0呢,
只有ffh+1h=100h,
由于是8位数前面的1溢出了不就是0么

网友B:
计算机在计算两个数的加减乘时候,其实都是按照无符号数计算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有符号加法指令和无符号加法指令,就一个加法指令,但是比较指令是分有符号和无符号指令的,记住在你声明数据类型时如果是无符号的最高位的加权就是2的(n-1)幂,如果是有符号最高为的加权是负的2的(n-1)幂,其他位的加权都是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