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的IO驱动能力

楼主(2016-11-24):
使用STM32F030C8T6的PB3/PB4/PB5驱动3个光耦,串电阻330R,推挽输出,竟然发现IO脚电压是2.3V左右,光耦压降1.2V,计算出电流是3.3mA。和DATASHEET上说的25mA驱动能力相差太远啊,是不是哪里没设置正确?

网友A:
几个mA应该没有那么大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mA应该没有那么大压差。。。

是啊,就是很奇怪啊,难道需要另外设置什么吗?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电源负载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电源负载能力不够?

不会,此时量电源电压是3.3V

网友C:
能用就行了,不一定什么都按人家要求来。

网友A:
是不是电阻弄错了?把33欧当成了330欧?

这都推断出来了,牛掰

网友D:
你是不是方波驱动的,不是固定的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方波驱动的,不是固定的高电平?

固定高电平

B口还有其他输出引脚没,单个最大25mA,整体最大80mA,如果没有,就奇了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行了,不一定什么都按人家要求来。

如果自己糊自己,那做出来的产品估计隐患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阻弄错了?把33欧当成了330欧?

我艹了,还真TM乌龙了,果真是33R。发现470R也是47R,100R也变成了10R。嘉立创自动SMT真的很**。

网友E:
牛 果然经验大牛,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了

楼主:
问题又来了,换了330R电阻后,电压是3.15V,光耦压降是1.15V,计算出电流是6mA,那么IO电压为什么拉不到3.3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又来了,换了330R电阻后,电压是3.15V,光耦压降是1.15V,计算出电流是6mA,那么IO电压为什么拉不到3.3 ...

有电流输出,不可能达到3.3V的。

网友F:
测一下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G:
330R是33欧姆,肯定是焊接时搞错。

网友H:
驱动3个光耦,那每个光耦有几路。好吧假定是3路,那如果同时驱动的话就是9路。不知道那个光耦里面的LED是多大的压降,假定是2.3V。那3.3V的电压分在电阻上是1.1V。那么每个通道是3.3V,所有通道基本等于30MA呐。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艹了,还真TM乌龙了,果真是33R。发现470R也是47R,100R也变成了10R。嘉立创自动SMT真的很**。 ...

唉!!!

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无语!!!

我也曾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J:
是33R。发现470R也是47R,100R也变成了10R。

这都可以?这厂家也太凑合了

网友C:
470R=47欧
471R=470欧
楼主没搞清命名规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这都可以?这厂家也太凑合了

不是,是楼主没搞清命名规则,470R,就是47欧姆的意思,那个0代表后面是10的0次幂,如果是471R,那是470,1代表10的一次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3个光耦,那每个光耦有几路。好吧假定是3路,那如果同时驱动的话就是9路。不知道那个光耦里面的LED是多 ...

总共3路,光耦压降是1.15V,330R电阻两端是2V,7mA左右,三路是21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楼主没搞清命名规则,470R,就是47欧姆的意思,那个0代表后面是10的0次幂,如果是471R,那是470, ...

这个命名规则没有统一的吧?因为打“Ω”比较麻烦,所以应该是很多人都用“R”直接表示的,包括我,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命名规则没有统一的吧?因为打“Ω”比较麻烦,所以应该是很多人都用“R”直接表示的,包括我,呵呵 ...

不是的,那根本不是欧姆,如果是1M欧姆你说怎么写?跟才瓷片电容的命名是类似的,都是前两位代表有效数字,后面代表10的多少个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