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数据可以不用串口,只用DMA吗?

楼主(2016-11-24):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CortexM来说中断占用CPU的资源可以忽略不计。程序写的好的话,中断程序需要的时间在1uS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CortexM来说中断占用CPU的资源可以忽略不计。程序写的好的话,中断程序需要的时间在1uS左右。 ...

可是比如串口或者usb,数据吞吐量大的话,中断加起来就好多ms了,怎么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比如串口或者usb,数据吞吐量大的话,中断加起来就好多ms了,怎么办呢 ...

程序肯定会反应过来的,不然网口那么大的数据吞吐量是如何来的了,当然,你的程序也要优化好,中断尽量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