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HT10

楼主(2016-11-24):
/**********************************************************************************
* 文件名      :sht10.h
* 描述        :sht10.c 的头文件,使用 sht10.c 相关函数时包含此头文件即可
* 作者        :DJF
* 创作日期    :2013-6-28
* 修改日期    :2013-6-28
* 修改说明    :首次编写
**********************************************************************************/

#ifndef __SHT10_H
#define __SHT10_H

/* 头文件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 供外部调用函数声明 ------------------------------------------------------------ */

void SHT10_GPIO_Init(void);//使用 SHT10 之前 需要先调用此函数对相关引脚进行初始化
u8 SHT10_Read( float* pHumidity, float* pTemperature );//SHT10 温湿度读取函数,读取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1;
                                                     //温湿度值通过 输入参数 的指针传递
u8 SHT10_SoftReset(void);

/* 自定义同义关键字 ---------------------------------------------------------- */

#define GPIO_DATA       GPIOB                   //  SHT10数据端口引脚所在组
#define GPIO_DATA_PIN   GPIO_Pin_7             //  SHT10数据端口引脚号
#define RCC_GPIO_DATA   RCC_APB2Periph_GPIOB  //  SHT10数据引脚时钟组

#define GPIO_SCK       GPIOB                   //  SHT10时钟端口引脚所在组
#define GPIO_SCK_PIN   GPIO_Pin_6             //  SHT10时钟端口引脚号
#define RCC_GPIO_SCK   RCC_APB2Periph_GPIOB  //  SHT10时钟引脚时钟组

#define SCK_TIME 1 //确定 SHT10 SCK 的频率,频率值为 ( 0.1/SCK_TIME )MHz
        // SHT10 的频率取值范围是 0~10MHz(0~1MHz)对应电压 VDD>4.5V(VDD<4.5)

/* 自定义变量 ---------------------------------------------------------------- */

enum {TEMP,HUMI};

#endif

/**********************************************************************************
* 文件名      :sht10.c
* 描述        :sht10相关函数
* 作者        :DJF
* 创作日期    :2013-6-28
* 修改日期    :2013-6-28
* 修改说明    :首次编写
**********************************************************************************/

/* 头文件 --------------------------------------------------------------------- */

#include "sht10.h"

/* 自定义同义关键字 ---------------------------------------------------------- */

#define ACK 1
#define noACK 0

/* 自定义参数宏 -------------------------------------------------------------- */
/* 自定义函数宏 -------------------------------------------------------------- */

#define DATA_H() GPIO_SetBits( GPIO_DATA, GPIO_DATA_PIN )
#define DATA_L() GPIO_ResetBits( GPIO_DATA,GPIO_DATA_PIN )
#define SCK_H() GPIO_SetBits( GPIO_SCK, GPIO_SCK_PIN )
#define SCK_L() GPIO_ResetBits( GPIO_SCK, GPIO_SCK_PIN )

#define DATA_R()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_DATA,GPIO_DATA_PIN) //读 DATA 引脚数据

/* 自定义变量 ---------------------------------------------------------------- */

//u8 t_num[2] = {0,0};// 存放从 SHT10 所读取到的温度初始值
//u8 h_num[2] = {0,0};// 存放从 SHT10 所读取到的湿度初始值
u8 check_num[1] = {0};// 存放从 SHT10 所读取到的 CRC 校验值

/* 自定义函数声明 ------------------------------------------------------------ */

void SHT10_DATA_OUT(void);
void SHT10_DATA_IN(void);
void SHT10_Delay(void);

/********************************************************************************
* 函数名    :SHT10_Start
* 描述      :SHT10启东传输程序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SHT10_Start(void)
{

        SHT10_DATA_OUT();
        SCK_L();
        SHT10_Delay();
        SCK_H();
        SHT10_Delay();
        DATA_L();
        SHT10_Delay();
        SCK_L();
        SHT10_Delay();
        SCK_H();
        SHT10_Delay();
        DATA_H();
        SHT10_Delay();
        SCK_L();

}

/********************************************************************************
* 函数名    :SHT10_GPIO_Init
* 描述      :SHT10 GPIO初始化函数,由 SHT10_Init() 函数调用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SHT10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 SHT10 数据端口,时钟端口 引脚所在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DAT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SCK ,ENABLE);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DAT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DATA,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SCK,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    :SHT10_DATA_OUT
* 描述      :SHT10 DATA引脚对应的 stm32 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SHT10_DATA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DAT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DATA,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    :SHT10_DATA_IN
* 描述      :SHT10 DATA引脚对应的 stm32 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SHT10_DATA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浮空输入,使用外部上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DAT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DATA,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    :SHT10_ReadByte
* 描述      :从 SHT10 读取8位数据,由参数 Ack 的值判断是否结束通信。
*             读取 CRC 8位校验之前输入 Ack=0 则表示不使用 CRC
* 输入参数  : u8 型的 Ack ,作为判断是否结束通信,Ack=0 表示结束通信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返回所读取的 8位 数据
********************************************************************************/

u8 SHT10_ReadByte( u8 Ack )
{
        u8 i, val=0;

        //读八个字节的数据,SCK 高电平时读出 SHT10 的数据,读完后给 SCK 一个低电平,之后读下一位
        SHT10_DATA_IN();
        for( i=0x80; i>0; i/=2 )
        {
                SHT10_Delay();
                SCK_H();
                SHT10_Delay();
                if( DATA_R() )
                        val = ( val | i );
                SCK_L();
        }

        //判断是否结束通信,并输出相应电平
        SHT10_DATA_OUT();
        if(Ack)
                DATA_L();
        else
                DATA_H();
        //需要重新给 SHT10 一个低电平以确保 DATA 输出有效
        SHT10_Delay();
        SCK_H();
        SHT10_Delay();
        SCK_L();
        SHT10_Delay();

        return val;
}

/********************************************************************************
* 函数名    :SHT10_WriteByte
* 描述      :向 SHT10 写入8位数据,参数 value 表示要写入的值
*             写入成功则返回 0 ,不成功则返回 1 。
* 输入参数  : u8 型的 value 表示要写入的值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u8型 写入成功则返回 0 ,不成功则返回 1 。
********************************************************************************/

u8 SHT10_WriteByte( u8 value )
{
        u8 i, error = 0;

        SHT10_DATA_OUT();

        for( i=0x80; i>0; i/=2 )
        {
                if( i & value )
                        DATA_H();
                else
                        DATA_L();

                SHT10_Delay();
                SCK_H();
                SHT10_Delay();
                SCK_L();
                SHT10_Delay();
        }

        SHT10_DATA_IN();

        SCK_H();
        SHT10_Delay();
        error = DATA_R();//在第 9 个时钟上升沿读取 SHT10 的 DATA 的数据,为低电平则说明:已正确的接收到指令
        SCK_L();
        SHT10_Delay();

        return error;
}

/********************************************************************************
* 函数名    :SHT10_ConnectionReset
* 描述      :SHT10 通讯中断时复位,状态寄存器内容任然保留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SHT10_ConnectionReset(void)
{
        u8 i;

        SHT10_DATA_OUT();

        DATA_H();
        SCK_L();

        for( i=0; i<9; i++ )
        {
                SCK_H();
                SHT10_Delay();
                SCK_L();
                SHT10_Delay();
        }

        SHT10_Start();
}

/********************************************************************************
* 函数名    :SHT10_ConnectionReset
* 描述      :SHT10 软复位程序,复位接口,清空状态寄存器为默认值
*             下一命令前至少等待11ms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复位成功则返回 0 ,不成功则返回1
********************************************************************************/

u8 SHT10_SoftReset(void)
{
        u8 error = 0;
        SHT10_ConnectionReset();
        error = SHT10_WriteByte(0x1E);// 0x1E 为 SHT10 软复位命令 11110

        return error;
}

/********************************************************************************
* 函数名    :SHT10_Measure
* 描述      :SHT10 温度或湿度初始值读取
* 输入参数  : u8* pValue 指向温度或湿度初始值
*             u8* pCheckSum 指向 CRC 校验值
*             u8 mode 选择需要读取温度值还是湿度值,TEMP表示温度,HUMI表示湿度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读取成功则返回 0 ,不成功则返回1
********************************************************************************/

u8 SHT10_Measure( u16* pValue, u8* pCheckSum, u8 mode )
{
        u8 i = 0;
        u8 error = 0;

        SHT10_Start();
        switch( mode )
        {
                case TEMP:
                        error += SHT10_WriteByte(0x03);
                        break;
                case HUMI:
                        error += SHT10_WriteByte(0x05);
                        break;
                default:
                        break;
        }

        //等待测量结束。大约需要 20/80/320ms 分别对应 8/12/14bit 测量
        if( error == 0 )
        {
                SHT10_DATA_IN();
                for( i=0; i<16; i++ )
                {
                        Delay_us(2000);
                        if( 0 == DATA_R() )
                                break;
                }
                if ( i >= 16 )
                        return 1;

                *pValue = SHT10_ReadByte( ACK ) << 8;
                *pValue += SHT10_ReadByte( ACK );
                *pCheckSum = SHT10_ReadByte( noACK );
        }

        return error;
}

楼主:
/********************************************************************************
* 函数名    :SHT10_Calc
* 描述      :SHT10 温度和湿度的计算
*             计算所需相应系数在头文件中可按需求选择
* 输入参数  :  *pHumidity 指向 SHT10 湿度值
*              *pTemperature 指向 SHT10 温度值
*              u8* prh 指向需要计算的湿度初始值
*              u8* pt 指向需要计算的温度初始值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将温湿度的计算结果放入输入参数中所指地址
********************************************************************************/

void SHT10_Calc( u16* prh, u16* pt, float* pHumidity, float* pTemperature )
{
        //湿度转换系数,应用于 12bit 湿度计算
const float C1 = -4.0;
const float C2 = 0.0405;
const float C3 = -0.0000028;

//湿度的温度补偿系数,应用于 12bit 湿度计算
const float T1 = 0.01;
const float T2 = 0.00008;

//湿度转换系数,应用于 8bit 湿度计算
//const float C1 = -4.0;
//const float C2 = 0.648;
//const float C3 = -0.00072;

//湿度的温度补偿系数,应用于 8bit 湿度计算
//const float T1 = 0.01;
//const float T2 = 0.00128;

//温度转换系数,对应 VDD = 5V
//const float D1 = -40;

//温度转换系数,对应 VDD = 4V
//const float D1 = -39.8;

//温度转换系数,对应 VDD = 3.5V
const float D1 = -39.7;

//温度转换系数,对应 VDD = 3V
//const float D1 = -39.60;

//温度转换系数,对应 14bit 温度计算
const float D2 = 0.01;

//温度转换系数,对应 12bit 温度计算
//const float D2 = 0.04;

        u16 rh = * prh;
        u16 t = * pt;
        float rh_linear = 0;     //相对湿度
        float humidity = 0;     //经过温度补偿修正后的湿度
        float temperature = 0;  //温度计算后的值

        temperature = D1+D2*t;

        rh_linear = C1 + C2*rh + C3 * rh*rh;
        humidity = ( temperature - 25 ) * ( T1 + T2*rh )+ rh_linear;

        if( temperature > 120 )
                temperature = 120;
        if( temperature < -40 )
                temperature = -40;

        if( humidity > 100 )
                humidity = 100;
        if( humidity <0.1 )
                humidity = 0.1;

        *pHumidity = humidity;
        *p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
* 函数名    :SHT10_Calc
* 描述      :SHT10 温度和湿度的计算
*             计算所需相应系数在头文件中可按需求选择
* 输入参数  :  float* pHumidity 指向 SHT10 湿度值
*              float* pTemperature 指向SHT10 温度值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将温湿度的计算结果放入输入参数中所指地址
********************************************************************************/

u8 SHT10_Read( float* pHumidity, float* pTemperature )
{
        u8 error = 0;
        u16 t_num = 0;
        u16 h_num = 0;

        if ( SHT10_Measure( &h_num, check_num, HUMI ) )
        {
                if ( SHT10_Measure( &h_num, check_num, HUMI ) )
                        error += 1;
        }

        if ( SHT10_Measure( &t_num, check_num, TEMP ) )
                error += 1;

        SHT10_Calc( &h_num, &t_num, pHumidity, pTemperature );

        return error;
}

/********************************************************************************
* 函数名    :SHT10_Delay
* 描述      :SHT10 SCK 延时函数 根据 SCK_TIME 的值,确定延时时间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SHT10_Delay(void)
{
        Delay_us(SCK_TIME);
}

网友A:
sht10的温度响应时间是多少,从20℃降到0℃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这要看外部温度多少时间进入到这个芯片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