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51控电机,可以控两台不能控4台。

楼主(2016-11-24):
下面是我的Proteus仿真图跟程序,希望大神给意见或指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11 = P1^0;           //motor1        引脚
sbit PWM12 = P1^1;
sbit PWM13 = P1^2;
sbit PWM14 = P1^3;
sbit key11 = P1^4;
sbit key12 = P1^5;
sbit key13 = P1^6;
sbit key14 = P1^7;

/* sbit PWM21 = P0^0;           //motor2        引脚
sbit PWM22 = P0^1;
sbit PWM23 = P0^2;
sbit PWM24 = P0^3;
sbit key21 = P0^4;
sbit key22 = P0^5;
sbit key23 = P0^6;
sbit key24 = P0^7;        */

sbit stop_key2 = P2^0;
sbit stop_key1 = P2^1;
sbit FMQ =  P3^6;

uchar ZKB1,ZKB2,ZKB3,ZKB4,ZKB21,ZKB22,ZKB23,ZKB24;

void delaynms(uint z)
{
  uint i,j;
  for(i = z;i > 0;i--)
     for(j = 110;j > 0;j--);

}

void beep(void)
{
  uchar t;
  for(t=0;t<100;t++)
  {
    delaynms(1);
    FMQ=!FMQ;            //产生脉冲
  }
  FMQ=1;                //关闭蜂鸣器
  delaynms(300);
}

void main(void)
{
  TR0=0;                  //关闭定时器0,1
  TR1=0;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26-100)/256;
  TL0=(65526-100)%256;    //100us即0.01ms中断一次
  TH1=(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T0
  ZKB1=3;               //占空比初值设定
  ZKB2=3;               //占空比初值设定
  ZKB3=3;
  ZKB4=3;
  while(1)
  {
         if(!key11)                                                                        //电机11正转
     {
       delaynms(10);                        //消抖
       if(!key11)                           //确定按键按下
        {
                  if(ZKB1 == 0)                                //停在最大转速
                     ZKB1 = 0;
          beep();
          ZKB1--;                          //减少ZKB1
            }
     }

     if(!key12)                                                                 //电机11反转
     {
       delaynms(10);
       if(!key12)
       {
              if(ZKB2 == 0)
                     ZKB2 = 0;
          beep();
          ZKB2--;
                }
     }

     if(!key13)                                                                        //电机12正转
         {
            delaynms(10);
                if(!key13)
                {
                   if(ZKB3 == 0)
                      ZKB3 = 0;
                   beep();
                   ZKB3--;
                }
         }

          if(!key14)                                                 //motor12反转
         {
            delaynms(10);
                if(!key14)
                {
                   if(ZKB4 == 0)
                      ZKB4 = 0;
                   beep();
                   ZKB4--;
                }
         }

/*         if(!key21)                                                                        //电机21正转
     {
       delaynms(10);                        //消抖
       if(!key21)                           //确定按键按下
        {
                  if(ZKB21 == 0)                                //停在最大转速
                     ZKB21 = 0;
          beep();
          ZKB21--;                          //减少ZKB1
            }
     }

     if(!key22)                                                                 //电机21反转
     {
       delaynms(10);
       if(!key22)
       {
              if(ZKB22 == 0)
                     ZKB22 = 0;
          beep();
          ZKB22--;
                }
     }

     if(!key23)                                                                        //电机22正转
         {
            delaynms(10);
                if(!key23)
                {
                   if(ZKB23 == 0)
                      ZKB23 = 0;
                   beep();
                   ZKB23--;
                }
         }

          if(!key24)                                                 //motor22反转
         {
            delaynms(10);
                if(!key24)
                {
                   if(ZKB24 == 0)
                      ZKB24 = 0;
                   beep();
                   ZKB24--;
                }
         }                   */
         if(stop_key1 == 0)                         //motor1停车
         {
           ZKB1 = 3;
           ZKB2 = 3;
           ZKB3 = 3;
           ZKB4 = 3;
         }
         if(stop_key2 == 0)                         //motor2停车
         {
           ZKB21 = 3;
           ZKB22 = 3;
           ZKB23 = 3;
           ZKB24 = 3;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N=0;
  TH0=(65526-100)/256;
  TL0=(65526-100)%256;
  N++;
  if(N>3)
     N = 0;

  if(N<=ZKB1)              //电机11 PWM
    PWM11 = 0;
  if(N > ZKB1)
    PWM11 = 1;
  if(N<=ZKB2)
    PWM12 = 0;
  if(N > ZKB2)
    PWM12 = 1;

  if(N<=ZKB3)           //电机12 PWM
    PWM13 = 0;
  if(N > ZKB3)
    PWM13 = 1;
  if(N<=ZKB4)
    PWM14 = 0;
  if(N > ZKB4)
    PWM14 = 1;

}

/* void T1_time1(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n=0;
  TH1=(65526-300)/256;
  TL1=(65526-300)%256;
  n++;
  if(n>3)
     n = 0;

  if(n<=ZKB21)              //电机21 PWM
    PWM21 = 0;
  if(n > ZKB21)
    PWM21 = 1;
  if(n<=ZKB22)
    PWM22 = 0;
  if(n > ZKB22)
    PWM22 = 1;

  if(n<=ZKB23)           //电机22 PWM
    PWM23 = 0;
  if(n > ZKB23)
    PWM23 = 1;
  if(n<=ZKB24)
    PWM24 = 0;
  if(n > ZKB24)
    PWM24 = 1;
}  */

网友A: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仿真运算量一大,系统跑不动,容易跟实际不符

网友B:
P0口用作输出时必须加上拉电阻的,否则没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P0口是准双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仿真运算量一大,系统跑不动,容易跟实际不符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口用作输出时必须加上拉电阻的,否则没有高电平输出!

恩。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