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电磁流量计专项检测的五大方面——常州酷特

楼主(2016-11-25):
一、电极接触电阻测
  测量电极接触电阻值,可以不从管道卸下流量传感器而间接估计电极和衬里层表面大体状况,有助于分析故障原因。这尤其对于大口径电磁流量汁的检查带来极大方便。估计流量传感器测量管内表面状况如电极和衬里层是否有沉积层,沉积层是导电性质的还是绝缘性质的,电极表面污染状况等
  测出的电极接触电阻值与原测量值比较有以下不同趋向
  1.两电极阻值不平衡增加(即差值增加)
  2.电阻值增加
  3.电阻值减少
  这三种迹象可分别判断以下几种可能故障原因
  1.电磁流量汁电极部位有一只电极绝缘有较大下降
  2.电极表面绝缘层覆盖
  3.电极表面和衬里表面附着导电沉积层
  以上几种故障可能性,亦可作为预测产生故障的前兆
  用万用表测量时注意以下各点
  1.电阻值应在测棒接触端子的瞬间读取指针偏转最大值,测量值应以最初一次所得为准。如重新测量因极化作用所测各值是不一致的
  2.测两电极阻值时,接地端测棒极性必须相同,即用电表同一根测棒,正极棒接电极,负极棒接地
  3.测量要用同一型号万用表,并用同一量程,常用1.5V电池工作范围的测量档
  二、电极的极化电压测
  电极与液体间极化电压将有助于判断零点不稳或输出晃动的故障是否由于电极被污染或覆盖所引起的。用数字式万用表2V直流档,分别测两电极与地之间的极化电压(电磁流量汁可以不停电测,也可停电测)。如果两次测量值接近几乎相等,说明电极未被污染或被覆盖,否则说明电极被污染或被覆盖。极化电压大小决定于电极材料的“电极电位”和液体的性质,测量值可能在几mV至几百mV之间。因为实际上运行中两电极被污染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对称,于是两电极上的电压形成了不对称的共模电压。不对称的共模电压就成为差模信号,造成零点偏移
  三、信号电缆干扰的测
  信号电缆受外界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干扰会使电磁流量汁零点变动。为判断零点变动是否由于受信号电缆干扰电势影响,需测定干扰大体范围和对电磁流量计的影响程度
  四、测定有无接地电
  电磁流量汁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如传感器附近电机状态变化(如漏电),接地电位会产生变化而引起零点变动。检查是否有这方面影响,可将转换器工作接地C端子与保护接地G端子短路,以零点(或指示值)变动判断有否接地电位
  五、管道杂散电流流向判
  有时侯为寻找管道杂散的干扰源在流量传感器上游还是在下游,以缩小搜索范围,设法减小或消除杂散电流干扰影响
  与管道电气绝缘的流量传感器上下游跨接导线和接地线的A、B两点,分别接入电流表。在A点测得电流为60mAAC,B点电流为零,说明干扰源头在流量传感器的上游
  电磁流量汁传感器的电极接触电阻应在新装仪表调试好后立即测量并纪录在案,以后每维护一次测量一次,分析比较这些数据将有助于今后判断仪表故障原因
  电极与液体接触的电阻值主要取决于电极与液体接触表面面积和被测液体电导率。一般结构电极在测量电导率5×10-6S/cm的蒸馏水时电阻值为350k~Q,电导率150×10-6S/cm的生活和工业用水约为15kO,电导率1×10-2S/cm的盐水约为200n
  用万用表在充满液体时分别测量每个电极端子与地间的电阻,经验表明两极的接触电阻值之差应小于10%-20%,否则就说明有故障。用万用表测量电极接触电阻不是正确测量电阻准确值的方法,只是确定大体的值。准确的测量必须用交流电桥,如“Kohlraush电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