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选型求助

楼主(2016-11-25):
各位大神,最近碰到个项目,MCU需要选型,希望各位能给一些建议

项目概况:
1、船舶用仪器类,涉及到无线通信(跟MCU相关的只是通信内容的编解码,不涉及RF部分)
2、设备使用环境:湿度较高、盐度较高,温度正常
3、设备使用频率:属于按需开启类型,一般正常情况一天有12小时左右连续工作
4、设备需求:有一块4.3寸480*272的LCD(24位1670万色),主要显示菜单,几乎没有图片;除去LCD控制外,需要有40个以上IO留给控制部分;
5、成本需求:小批量高利润产品,成本不敏感。

现状背景:公司常用MCU为STM32系列,对ST的MCU比较熟悉,但是没有用过STM32带LCD控制器的型号;NXP的LPC1788也用过一次,但不是本人开发,我自己需要重新熟悉

目前选择:
1、继续使用STM32,使用STM32F1xx + LCD控制器方案
2、找一块带LCD控制器的MCU,比如NXP的LPC1788或者其他

主要疑惑:
1、由于设备的特殊性,不知STM32是否能够满足稳定性与可靠性,因为客户对于STM32印象一般
2、我们自己更希望使用STM32,毕竟熟悉。但是STM32+LCD控制器与MCU自带的LCD控制器相比,是不是开发难度更高
3、如果不采用STM32,想问一下LPC1788现在的成熟度如何,关于LCD部分的资料是否充足。
4、是否有更好的方案推荐。

网友A:
不知道,帮顶
不过我用过480*272的LCD,自带控制器的,价格也不贵,直接串口控制就行了。只是不知道楼主的屏采购多少钱

网友B:
STM32F4X9 带RGB接口驱动

网友C:
外接一个驱动芯片啊。。。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帮顶
不过我用过480*272的LCD,自带控制器的,价格也不贵,直接串口控制就行了。只是不知道楼主的 ...

我的屏还是客户指定的。不带控制器。话说通常用哪种控制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X9 带RGB接口驱动

这个太贵了,F4系列的性能过剩,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一个驱动芯片啊。。。妥妥的

您的意思是还用STM32?主要是如果需要达到相同的可靠性,与LPC系列对于硬件设计要求哪个更高一些?

如果都差不多,就选它了,如果是LPC对于硬件设计要求更低,那就选LPC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还用STM32?主要是如果需要达到相同的可靠性,与LPC系列对于硬件设计要求哪个更高一些?

如果 ...

如果你考虑的是硬件设计的话。。。那建议选择LCD模块吧 什么19264 12864什么的 阿里巴巴上一大把 接接线就好了 so easy

网友D:
如果屏是客户指定的,不带控制器,那就用STM32F4系列,反正你们是小批,对成本不太敏感,还方便以后功能升级

网友E:
stm32更适合是用来做通用的电子产品,车辆船舶不建议你用这个,这家伙在这种环境下,据朋友们讲抗干扰能力非常一般,我自己做项目用NXP不少,用AVR也用过,飞思卡尔也见识过,STM32真是木有在这个环境下用的,

网友F:
用SN32F的   能满足楼主的要求,找我价格没问题

网友G(2016-12-27):
楼主你好,如果担心到STM32的稳定性的话,建议也可以看下ATMEL的Crotec-M0+ d20系列和Crotex M4  G55系列,但是成本上肯定会比STM32高,有兴趣可以交流下Q526187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