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关于DC/DC给CPU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6-11-25):
厂家的技术人员:

您好!
我在搞设计的时候,深感电源的重要性。

因为电源是作为核心动力的源泉。也是产品能否工作稳定的最基本的要素。

请问在使用贵公司DC/DC电源的时候,如果给CPU供电,那么CPU的VCC需要做如何处理?

楼主:
是不是需要CPU的每一根电源线都要添加 绕线贴片电感?

楼主:
CPU的每一根电源线都要添加 绕线贴片电感

看了某手机的原理图 我自己定下的答案!

网友A:
您好!
并不是这样的,看您选择了我们哪款电源。我们很多产品可以直接给CPU供电,并不需要加什么器件。
我们的外围电路是建议增加的,以便给为一些EMC环境较为恶劣的情况的给予一种外围改善方案。
如果您还有疑问需要交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技术服务电话:020-38601850 转8701分机   曹工。

楼主:
好的!

就是 请问一下 如果做医疗产品,比如制氧机 呼吸机等等。这种产品的话,有没有什么指点?

楼主:
厂家工程师,请指点一下,存在不存在 电源热备或者冗余设计的情况啊?

比如 输液泵 呼吸机 制氧机 呼吸机之类的。

我想 是不是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工程师,请指点一下,存在不存在 电源热备或者冗余设计的情况啊?

比如 输液泵 呼吸机 制氧机 呼吸机 ...

您好,因年底事情多,我们工程师可能不会及时看到您的回帖的噢,他留了电话,若还有疑问就电话咨询吧~~~

楼主:
好的!

多谢!

在这里还能及时和金升阳的专家互动 非常感动!

网友C:
同感,选择合适性能好的电源也确实很重要

网友D:
CPU端放置一些电容。

网友D:
地也需要做处理,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放置磁珠。

楼主:
磁珠 还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