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关于DC/DC的输入必须要添加共模电感线圈吗?

楼主(2016-11-25):
请问关于DC/DC的输入必须要添加共模电感线圈吗?

是不是这样可以增强产品的EMC性能?

楼主:
增加共模电感 是不是必须的呢?

楼主:
在医疗产品的过审和认证方面,请问一下金升阳医疗产品事业部有没有相关的指导呢?

谢谢!

楼主:
FC-LX1D

这个线圈 我知道。而且也用过很多了。

我是说 想咨询一下,到底用这些 能不能非常有效的提高EMC方面的性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FC-LX1D

这个线圈 我知道。而且也用过很多了。

能够改善EMC的性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C-LX1D

这个线圈 我知道。而且也用过很多了。

还有其他的手段也能用于改善EMC

楼主:
其他的手段也能用于改善EMC?

比如是用TVS 压敏二极管什么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

看了还是要选择匹配的线圈 与其他措施!

网友B:
您好!DC-DC产品不是必须加共模电感的。
前端单独加共模电感对产品的EMC性能改善效果不会很明显,我们一般会配合其他EMC器件一同使用,具体根据您的EMC要求选择,一般在技术手册都会给出推荐电路。

楼主:
DC-DC产品不是必须加共模电感

谢谢!

那为什么 说推荐电路里面 要加上电感线圈呢?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共模电感线圈。

FC-LX1D。就是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