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模拟串口

楼主(2016-11-25):
51单片机模拟串口的三种方法
来源:21ic 作者:
关键字:51单片机   模拟串口   方法
随着单片机的使用日益频繁,用其作前置机进行采集和通信也常见于各种应用,一般是利用前置

机采集各种终端数据后进行处理、存储,再主动或被动上报给管理站。这种情况下下,采集会需

要一个串口,上报又需要另一个串口,这就要求单片机具有双串口的功能,但我们知道一般的51

系列只提供一个串口,那么另一个串口只能靠程序模拟。

1. 本文所说的模拟串口, 就是利用51的两个输入输出引脚如P1.0和P1.1,置1或0分别代表高

低电平,也就是串口通信中所说的位,如起始位用低电平,则将其置0,停止位为高电平,则

将其置1,各种数据位和校验位则根据情况置1或置0。

2. 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说到底只是每位电平持续的时间,波特率越高,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波特

率为9600bps,即每一位传送时间为1000ms/9600=0.104ms,即位与位之间的延时为0.104毫

秒。单片机的延时是通过执行若干条指令来达到目的的,因为每条指令为1-3个指令周期,可

通过若干个指令周期来进行延时,

3. 单片机常用11.0592M的的晶振,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奇怪数字的来历。用此频率则每个指令

周期的时间为(12/11.0592)us,那么波特率为9600BPS每位要间融多少个指令周期呢?

指令周期s=(1000000/9600)/(12/11.0592)=96,刚好为一整数,如果为4800BPS则为

96x2=192,如为19200BPS则为48,别的波特率就不算了,都刚好为整数个指令周期,妙吧。

至于别的晶振频率大家自已去算吧。

现在就以11.0592M的晶振为例,谈谈三种模拟串口的方法。

*************************************************************************************/

/***********************************************************************************

方法一: 延时法

分 析: 此种方法在接收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是采样定位需较准确,另外还必须知道

每条语句的指令周期数。此法可能模拟若干个串口,实际中采用它的人也很多,但如

果你用Keil C,本人不建议使用此种方法,上述程序在P89C52、AT89C52、W78E52三种

单片机上实验通过。

通过上述计算大家知道,串口的每位需延时0.104秒,中间可执行96个指令周期。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0 = 0x90;

sbit P1_1 = 0x91;

sbit P1_2 = 0x92;

#define RXD P1_0 //接收脚

#define TXD P1_1 //发送脚

#define WRDYN 44 //写延时

#define RDDYN 43 //读延时

//延时程序*

void Delay2cp(unsigned char i)

{

while(--i); //刚好两个指令周期。

}

//往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void WByte(uchar input)

{

uchar i=8;

TXD=(bit)0; //发送启始位

Delay2cp(39);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i--)

{

TXD=(bit)(input&0x01); //先传低位

Delay2cp(36);

input=input>>1;

}

//发送校验位(无)

TXD=(bit)1; //发送结束位

Delay2cp(46);

}

//从串口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Byte(void)

{

uchar Output=0;

uchar i=8;

uchar temp=RDDYN;

//接收8位数据位

Delay2cp(RDDYN*1.5); //此处注意,等过起始位

while(i--)

{

Output >>=1;

if(RXD) Output |=0x80; //先收低位

Delay2cp(35); //(96-26)/2,循环共占用26个指令周期

}

while(--temp) //在指定的时间内搜寻结束位。

{

Delay2cp(1);

if(RXD)break; //收到结束位便退出

}

return Output;

}

/***********************************************************************************

方法二: 计数法

分 析: 51的计数器在每指令周期加1,直到溢出,同时硬件置溢出标志位。这样我们就可以

通过预置初值的方法让机器每96个指令周期产生一次溢出,程序不断的查询溢出标志

来决定是否发送或接收下一位。

接收的程序,可以参考下一种方法,不再写出。这种办法个人感觉不错,接收和发送

都很准确,另外不需要计算每条语句的指令周期数。

**************************************************************************************/

//计数器初始化

void S2INI(void)

{

TMOD |=0x02; //计数器0,方式2

TH0=0xA0; //预值为256-96=140,十六进制A0

TL0=TH0;

TR0=1; //开始计数

TF0=0;

}

//查询计数器溢出标志位

void WaitTF0( void )

{

while(!TF0);

TF0=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Byte(uchar input)

{

//发送启始位

uchar i=8;

TR0=1;

TXD=(bit)0;

WaitTF0();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i--)

{

TXD=(bit)(input&0x01);//先传低位

WaitTF0();

input=input>>1;

}

//发送校验位(无)

//发送结束位

TXD=(bit)1;

WaitTF0();

TR0=0;

}

/***********************************************************************************

方法三:中断法

分 析:中断的方法和计数器的方法差不多,只是当计算器溢出时便产生一次中断,用户可以

在中断程序中置标志,程序不断的查询该标志来决定是否发送或接收下一位,当然程

序中需对中断进行初始化,同时编写中断程序。本程序使用Timer0中断。

中断法也是我推荐的方法,和计数法大同小异。发送程序参考计数法,相信是件很容

易的事。

另外还需注明的是本文所说的串口就是通常的三线制异步通信串口(UART),只用

RXD、TXD、GND。

**************************************************************************************/

#define TM0_FLAG P1_2 //设传输标志位

//计数器及中断初始化

void S2INI(void)

{

TMOD |=0x02; //计数器0,方式2

TH0=0xA0; //预值为256-96=140,十六进制A0

TL0=TH0;

TR0=0; //在发送或接收才开始使用

TF0=0;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1; //中断允许总开关

}

//接收一个字符

uchar RByte()

{

uchar Output=0;

uchar i=8;

TR0=1; //启动Timer0

TL0=TH0;

WaitTF0(); //等过起始位

//接收8位数据位

while(i--)

{

Output >>=1;

if(RXD) Output |=0x80; //先收低位

WaitTF0(); //位间延时

}

while(!TM0_FLAG) if(RXD) break;

TR0=0; //停止Timer0

return Output;

}

//中断1处理程序

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

{

TM0_FLAG=1; //设置标志位。

}

//查询传输标志位

void WaitTF0( void )

{

while(!TM0_FLAG) ;

TM0_FLAG=0; //清标志位

}

网友A:
STC下载软件里的例程有好几种模拟串口。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用多个模拟串口做工控,那时候MCU基本只有一个串口,要外挂串口扩展IC,死贵难买,速度不高时(不超过9600bps)用软件模拟串口也很可靠。

网友B:
,有延时的代码效率都太低

网友B:
还有,模拟串口,接收的时候,不但对波特率有要求,还需要准确判断起始位的位置。
如果不使用外部中断,纯定时的方法,定时频率至少要达到波特率的3倍。实际上硬串口的定时速度是波特率的16倍。

用定时方法,在1T的51上可以实现38400bps的全双工模拟串口,模拟串口消耗大约50%的处理器时间。

网友B:
异步串行通讯,由于数据中不带时钟信号,所有要求发送和接收双方使用自己的时钟,而且要保证一定的准确度。

网友B:
以上几种方法,除了第一种延时方式外,剩下的接收方式都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