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LQFP100和TQFP100,请问大神,一样吗?

楼主(2016-11-25):
本人现在用到一款芯片需要的封装时LQFP100,但本人在封装库里只找到了TQFP100,请问大神,一样吗?

网友A:
区别不大,问题是你最好自己做一个相关的封装,有备无患啊

网友B:
基本一样的
对照手册 查下脚距 焊盘大小 没问题直接调用

网友C:
区别不大, T(thin)QFP的更薄上那么一点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