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RD格式转换

楼主(2016-11-25):
各位大哥好,小弟公司用的是AD,苦于供应商的参考设计是BRD格式,求助哪位大哥有cadence的麻烦帮忙转下格式到pcbdoc格式,多谢多谢!一共3个文件,其中一个分了两个压缩包,谢谢各位

楼主:
顶起来,多谢各位!!多谢!!

网友A:
给你导了低版本
你用AD 的导入向导 应该能导入的
搞不定 找我,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原理图的话,可以让客户导出PDF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导了低版本
你用AD 的导入向导 应该能导入的
搞不定 找我,

大哥 感谢感谢,但是我这边的AD应该是识别不了BR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仅仅是原理图的话,可以让客户导出PDF格式的。

你好,这个一个BRD文件,是厂家给的参考设计,我希望能在AD里面进行操作,谢谢

网友A:
其他暂时没空转了
你自己试试吧 升级AD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暂时没空转了
你自己试试吧 升级AD版本

多谢大哥,刚刚看了一下, 能否请你把那两个另存为一个ALG版本的呢!我这边的AD好像是支持那个版本,谢谢!

网友C:
先把那个brd文件降低下版本  然后再用ad导入  高版本的brd文件ad不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