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用STM32F1和OV7670实现录像存储功能啊

楼主(2016-11-25):
板子是原子的精英版,我想做一个录像的功能,将视频存储到SD卡中,该存储为什么格式的视频啊?需要哪些编码算法啊?百度了找不到,其实还担心STM32F1的性能跟不跟得上,有做过的前辈吗?求指点

网友A:
用F1性能不够的,上ARM9以上还差不多;

网友B:
图片还凑活 视频就算了。。但如果像素只有几十K的话可以考虑~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1性能不够的,上ARM9以上还差不多;

我是做电赛的四轴,这样的话,我该不会要在四轴上装个树莓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还凑活 视频就算了。。但如果像素只有几十K的话可以考虑~嘿嘿

四轴寻迹用激光传感器,路面就黑线白线,然后还需要录像功能,对视频质量不会有太高要求,但是我不知道该存储为什么格式的视频文件,对应的编码算法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哦 那还好 可以参考市面上一些ov摄像头的历程 里面有视频编码解码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