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K22RAM不够用了

楼主(2016-11-25):
我新接手一个项目,用的PIC18F67K22,程序挺大的。
让我改,可是RAM不够用了。我要精简变量,已经精简了一部分,
可还没达到要求。我精简的方法是把没用的全局变量去掉,一些常数
放到ROM里。请问各位大神,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精简变量吗?谢谢!

网友A:
多用字节型变量,常数放在ROM是常识。看你自己的C水平如何了

网友B:
程序优化等级设置没有?

楼主:
有的程序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不好乱改。
还有,我改了*.lkr文件,结果屏幕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优化等级设置没有?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设。

网友A:
如是正版编译器(pro版),一般默认最高优化等级

网友C:
能用char搞定的,不要用int。能用int的,不要用long。能用局部变量的,不要用全局变量。把一些常数放到ROM中,比较表格、字库之类的。

网友D:
chr的内占用小,多多使用

网友E:
程序架构定了,如何优化都不可能太多,我的经验是能共享的函数尽量共享使用,可以用参数传递等区分运行

楼主:
现在程序稍微增加一点,触摸屏就显示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设。

以XC8编译器为例

网友F:
你这是最新版本得吗?
怎么和谐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最新版本得吗?
怎么和谐得

好久没有去升级,应该不是最新版了吧,不过一般区别不大。有专用的**器

网友G(2017-11-06):
后来怎么弄好的?

网友H:
欢迎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