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代替继电器来控制小功率风扇

楼主(2016-11-25):
继电器的体积比较大耗电高,线圈和触点会带来干扰问题等缺点。我在设计中,用一个低通道电阻的MOS 管来控制小功率的风扇。在实验室里用了一段时间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现在贴出来原理图,供大家点评!谢谢

厉害,我的主

网友A:
如果改成N沟道,你可以直接用Fan—Ctr驱动了。

网友B:
考虑的挺全面的,没啥点评的,我只能说小伙干得不错哦~

网友C:
直流风扇都是无刷的吧,L10,C1,D2都是不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风扇都是无刷的吧,L10,C1,D2都是不必要的。

我认为,电机都是感性负载,它的通断必然有反向电动势,所以要加保护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电机都是感性负载,它的通断必然有反向电动势,所以要加保护电路 ...

有刷电机确实是感性负载,无刷电机则不是。
如果是无刷电机,确实那几个元件可以去掉。

2楼所说应该注意:用一支N沟管要省事不少。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产品的设计没有最优,只有更优的方案

网友:
居然用mos管!一颗ss8050不够吗

网友E:
确实该有的都有,另外就像楼上说的NMOS,经济实惠好用~妥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流风扇都是无刷的吧,L10,C1,D2都是不必要的。

无刷电机不是感性负载????

网友A:
L10这个电感不要加了,有这个电感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对开关管因为有了L10,要求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0这个电感不要加了,有这个电感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对开关管因为有了L10,要求更高了。 ...

L10是磁珠

网友G:
对于小功率风扇直接用普通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无刷电机不是感性负载????

它有控制电路,有储能电容,它呈现电容特性。。。。

网友H:
这样控制很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它有控制电路,有储能电容,它呈现电容特性。。。。

学习了

网友I:
小功率用三极管就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