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电阻触摸屏,按压力度不够坐标乱跳?

楼主(2016-11-25):
最近使用4线电阻触摸屏,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触摸板校准后,在画板界面,用触摸笔画图时各点的位置基本上是正常的。
但是在触摸板接触触摸板时会出现跳动的点,检测到触摸信号,经延时后再读取坐标值会稍微好点。
换用手指触摸时跳动现象会放大。
用手指按住一个位置,改变手指按压的力度,屏幕上也会出现乱跳的点。

总结:用力触摸时能正确检测到坐标,力度不够时检测到的坐标就不准了,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看来今天没人来了,找触摸屏厂家麻烦去~~

网友A:
用手指的话,按压的点是不稳定的

网友B:
楼上版主说得对 手指的范围太大了,最好做算法处理,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点

网友B:
另外电阻屏的体验真心差。。换电容屏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电阻屏的体验真心差。。换电容屏好一点

电容屏应该会好用些,但是电阻屏应该也不会这么垃圾;同样的代码和主板,换上4.3寸的触摸板就不会乱跳,原来是7寸的,而且换了几个7寸的都一样,已经联系厂家了,看他们怎么弄吧。。。

网友B:
7寸和4.3寸肯定不能代码一模一样啊、

网友C:
按压点扫描结果是要做处理的,做范围约束和滤波。

网友D:
试试改善一下触摸屏接口的A/D转换器的参考电压,例如用LDO单独供电等,触摸屏接口的4条信号线对地接个20PF的电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改善一下触摸屏接口的A/D转换器的参考电压,例如用LDO单独供电等,触摸屏接口的4条信号线对地接个20PF ...

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寸和4.3寸肯定不能代码一模一样啊、

哪些地方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压点扫描结果是要做处理的,做范围约束和滤波。

作为按键使用的话,进行一些滤波处理是可以接受的,作为画板的话就滤波处理后反应就太慢了。
目前做按键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些地方不一样啊?

4.3的和7的分辨率一样吗?
分辨率不同当然代码不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作为按键使用的话,进行一些滤波处理是可以接受的,作为画板的话就滤波处理后反应就太慢了。
目前做按键 ...

算法是有讲究的,建议不妨去咨询一下生产厂家。

网友F:
用的电阻屏质量太瞎,电阻屏已经被国内做烂了,质量没有最瞎,只有更瞎,都是在用劣质货拼价格,4.3寸以下小屏还好些,7寸以上大屏找10家估计能找到1家质量还可以的,我买的二手拆机屏(台湾产的)质量竟然能比国内厂家新生产的强百倍。

网友F:
最简单的测试方法点击1下,用1ms读1次点击位置数据,读50次,然后看看这50次的数据偏差,我用台湾产的二手拆机屏50次数据偏差在±5个数以内,按轻按重数都不会变,连续点击100下偏差也是一样,而国产的前20个数根本就没法用,后面的数偏差也在±50个数以上,最关键的是按轻按重数还不一样,连续点击100下数据相差很大。

网友G:
首先你的屏有点烂, 其次你没有做降噪和过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