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电流

楼主(2016-11-25):
(无正文)

网友A:
表面上看,最大能到5A。但是如果是持续的5A电流,管子肯定热的能烧开水了。你要看根据手册上的结到外壳和外壳到空气的热阻进行计算,结合你实际的散热情况来判断。以我的经验看,如果不加风冷的话,降额50%用都够呛~

网友B:
估计是214AA那样的封装,需要仔细处理热量才行。。。。。。

网友C:
一般在1/2以下 安全一些

网友D:
一般应用都达不到额定电流,散热条件一般的,60%差不多

楼主:
不超过额定电流的前提下,是否温度不超过结点温度125度,二极管就不会坏呢?

网友E:
一会儿高端应用,一会儿基础知识。这个跨度…

不管你超或不超125,它必定都会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超过额定电流的前提下,是否温度不超过结点温度125度,二极管就不会坏呢? ...

5A是在测试条件下的,实际应用,还要看环境,电路,器件连续工作时间等多种因素。

网友E:
5A,不是一个测量值。
5A,是指在规定环境和使用条件下,可以满足一定寿命概率的数值。
5A,前面都提到,一般产品应用设计取值也就2~3A吧。

网友G:
单纯理论来说平均电流5A,实际应用中,器件选型得有个欲量,还要计算功率耗散程度,也就是散热做到好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A,不是一个测量值。
5A,是指在规定环境和使用条件下,可以满足一定寿命概率的数值。
5A,前面都提到,一 ...

5A是在25°环境温度,除非另有说明。一般我们要考虑40°以上,所以小于5A了。
单相半波(作整流用,在直流通路中,就是2.5A了),60Hz,电阻或电感负载。
对容性负载,降额20%,(这里就是2A了)。
从这以上可以说,这个二极管一定要小于2A。

最大平均正向电流  See Fig.1

还有一个 See Fig.1,要看看测试电路,测试方法,有什么蒋额的因素。
**************************************************
实际应用,跟负载性质,环境情况,产品要求都有关系。可能比2A还要小好多。也可能比2A大,如果时间很短。

网友H:
5A,是理论值

网友I:
電流規格I=2*I0/D,=> D*I=2*I0,==> I=5A (已知) ==> I0=D*5/2,
故要看這個管子工作在多大的開關頻率來算。 D為佔空比。 假設D=0.5, 則I0=1.25A..

网友J:
让我水个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電流規格I=2*I0/D,=> D*I=2*I0,==> I=5A (已知) ==> I0=D*5/2,
故要看這個管子工作在多大的開關頻率來 ...

不是开关电源用的,做2个电源的隔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