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并联使用会不会失去其作用?

楼主(2016-11-25):
(无正文)

网友A:
照理说,阻抗会降低,但是考虑磁珠的实际应用环境,这个降低不一定带来问题。你还可以考虑“凑合”一个大一号的封装的上去,因为封装一般都不会做得那么极限。

网友B:
换大的磁珠,空间允许的话立在PCB上

网友C:
磁珠是电感,一般串联可以用,没有听说并联用。磁珠的参数一致性好吗?即使一致性能好,那么环境对这两个磁珠的影响是否一样,这些都要试的,这个是单从能通过的电流来说的。还有,从电感量来说,两个一样的磁珠串联,起的作用是乘2,而两个一样的磁珠并联,起的作用是除2。不合算。

网友D:
感量会减小,如果用在交流电路中感抗降低,有效电流照样增大,不知道你这个对感量计算有没有要求。建议你采取前面大牛所说的换大磁珠。

网友E:
有一个一个爆掉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