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库的SPI中断模式接收函数,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6-11-25):
用STM32F103的SPI2作为从设备,和其他设备通讯。
之前用的标准库,全局开SPI接收中断,接收到一个数据后,准备下一个要发送的数据,等待下次接收数据时,同时发送出去。

现在想用HAL库来实现,发现中断只是在调用以下三个函数时,开启一下,接收或发送完数据后立刻关闭中断,然后进入回调函数。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_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Receive_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以为在回掉函数里再次调用以上三个函数,就可以实现不断的接收或发送。
在while循环外,调用一次发送函数,然后发送完成的回调函数里,再次调用发送函数,用示波器测试了下,确实能正常输出。

不过我这是要作为从设备,需要中断接收。以为像发送这样,改下名即可。结果,没反应...
然后,我反复尝试,发现,接收函数,不放在接收完成的回调函数里,而是放在SPI的中断函数里,即:void SPI2_IRQHandler(void),这样就能正常接收。
我把帧首判断,及长度判断,都放在了这里,尝试了下,接收的数据正确。

但,我不光要接收,还要发送,于是在中断函数里,又加上了非中断模式的发送函数,即: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结果,第三个参数,好像是超时判断,到一定时间,这个函数好像会自动关闭中断...

然后,我想到了用下面这个函数,一个函数实现发送和接收: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Receive_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TxData, uint8_t *pRxData, uint16_t Size);
结果,我现在连接收的数据也没弄对,感觉是接收和发送都会触发中断,好奇的是SPI的接收和发送,不是同一时间进行的吗?

网友A:
spi理论上是全双工的,但还要看hal的函数实现是不是支持全双工

楼主:
现在,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在接收完成回掉函数里,再次调用接收函数,没有成功?
之前调试得时候,判断好像是,主循环外得接收函数运行后,接收中断,然后执行了一次接收完成回调函数,然后,再次调用了接收函数,但是却没有再次触发回调函数。

网友B:
clk只有一根 所以不是同时收发的

网友B:
另外这个和hal库什么的没关系,是spi硬件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只有一根 所以不是同时收发的

不是因为CLK只有一根,所以才只能同时收发吗?

不是想讨论SPI的原理,是想讨论为什么没有进入回调函数。

网友B:
发射和接受不能同时进行,可以做成中断接收完毕后,给标志位或者信号量 然后任务进行数据判断处理或者SPI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