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640给5串锂电池组充电

楼主(2016-11-25):
BQ24640是一颗给超级电容充电的芯片,Super Capacitor Charger,但是我看到有人用BQ24640给5串的锂电池组充电,请问下是否可行,是否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没啥问题

网友A:
串充可以,注意节与节之间平衡,最好监控单体电压  以免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充可以,注意节与节之间平衡,最好监控单体电压  以免过冲

您好,再请教几个问题:
1、充电的电池组是5串6并,这么多电池,怎样监控单体的电压?
2、用超级电容的充电管理芯片BQ24640给锂电池组充电,没有涓流充电这一步,是否会造成锂电池浮充?
3、用超级电容的充电管理芯片BQ24640给锂电池组充电,在芯片手册上,没有设置终止充电电流的地方,请问一下,如何判断电池已经充满?
感谢

网友A:
另外再搞一个电路监控5串单体电压
为什么要选24640呢?同样的24620 针对磷酸铁锂的 这个我做的一直在出货 没啥问题 支持1-7串 10A

网友B(2017-02-18):
超级电容同锂电池的充电原理是不同的, 小心过充或欠充. 应该用专门的多节电池充电芯片CN3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