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stm8s003f3串口使用中的问题 - STM32/STM8单片机论坛 - ST MCU意法半导体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STM8]

stm8s003f3串口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6-11-25):
下面是我的UART1初始化程序
void Uart1_Init(void)
{
        UART1_CR2=0;//禁止UART发送和接收
        UART1_CR1=0X00;//8BIT
        UART1_CR3=0X00;//1 STOP BIT
        UART1_BRR2=0X03;
        UART1_BRR1=0X68;//9600 baud rate,时钟用16Mhz内部HSI,fMASTER=fHSI=16Mhz
        UART1_CR2=0X2c;//enable REN and RIEN,TEN
}
下面是系统时钟初始化程序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0X03;//fMASTER=fHSI=16MHZ,fCPU=fMASTER/8=2MHZ
//        CLK_PCKENR1=0X04;//关闭未使用的外设时钟,打开UART1时钟
}
问题是,如果打开CLK_PCKENR1=0X04这一句,串口就不能正常工作。屏蔽这一句,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程序中只使用了UART1,没有用其他外设。
初始化程序如下:
delay_ms(200);
Clk_Init();
Gpio_Init();
Uart1_Init();
_asm("rim");

网友A:
你把相关的时钟给关了吧,04值换成其它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