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输出电流和电感量关系

楼主(2016-11-25):
当DCDC buck输出电流需要增加,为何要减少电感量呢?

网友A:
因为要省钱。
其他条件相同,电流增加,电感量的需求降低,就要选小的才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要省钱。
其他条件相同,电流增加,电感量的需求降低,就要选小的才经济。 ...

是一个工具软件算出来的,将电流改大,算出的电感变小

网友B:
同频率下 感抗减小,通过的电流分量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