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高手,哪里可以找到*.lkr文件的说明

楼主(2016-11-25):
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或者说修改。

网友A:
编译器的用户手册一般会有linker章节,里面有些linker文件的介绍

看起来是C18编译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的用户手册一般会有linker章节,里面有些linker文件的介绍

看起来是C18编译器的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