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复位问题

楼主(2016-11-25):
      用的是28035,在调试例程时,为了检测程序确实执行看门狗定时复位,我把一个IO脚在main函数中设置为高,然后延时100ms设置为低;然后在for中延时30ms ,也不喂狗,让其不断复位,这样执行程序时,用示波器抓这个IO口时,就会不断看到高低交错变化的波形,表示运行看门狗确实在定时复位;
      但是官的例程不能写到FLASH中,当我把.CMD文件更换成FLASH中的.CMD文件时,其它的不变,运行程序,发现示波器没出现IO口高低变化的波形,但是XRS的波形还是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其实现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一个可写入FLASH中的例程中执行看门狗程序。

网友A:
flash如果配置合理   和RAM中执行时一样的    只是效率变低了些
你是烧写到flash后上电启动看执行情况是吧
如果没执行  看看boot是否设置合理

网友B:
这种情况的我还没遇到过的。。

网友C:
这个是看门狗的问题?没那么脆弱

网友D:
这个跟运行的环境有关系?不应该的。。

网友E:
这个额不是很复杂的哈,,不过主要还是启动的问题与机制的。

网友F:
你单步调试怎么样

网友G:
主要还是启动的问题与机制的

网友H:
把看门狗关闭试试呢。

网友H:
最好排除是硬件正常工作才行。

网友I:
看看boot是否设置合理 ,flash是否配置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