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测直流电压原理,有点没看懂

楼主(2016-11-25):
如图所示,如果我测量11节*12V串联电池的供电时最高电压那节电池电压IN-120V也没见什么限流电阻之类的,不会直接废掉吗?

网友A:
“如果我测量11节*12V串联电池的供电时最高电压那节电池电压……”
万用表测量电压,将万用表接到最高那节电池时,万用表的COM端是接到第10节与第11节电池之间。

网友B:
没看明白。。最高那节不是单节么?

网友:
电压表是断路的,怎么量都不会坏 。。。

网友C:
你那个图画的不对,有好几处不对的地方。
首先,那一串电阻,最下面应该和Com接在一起。
另外,你最下面那个9K和1K电阻还有1000V档,不知道怎么分压出来的。要不然是8K和2K,要不然应该是20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