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微信硬件平台

楼主(2016-11-25):
调用openApi微信硬件平台是微信推出连接物与人,物与物的IOT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微信控制各种智能设备。比如一些蓝牙设备、空调、电视等等。

我本身不懂硬件(虽然是电子信息专业),硬件是北航的两个研究生在弄,小团队里我负责开发H5自定义面板,刚开始看官方文档各种迷糊,对于jssdk、jsapi、Airkiss、openApi、直连SDK都不知道该用哪个做,官方论坛问问题基本上没结果,加了几个微信硬件群问问题,发现好些开发者和我一样,同一个问题,发到几个群里问,画面好心酸。给wxthings发邮件问,能回复就不错了,往往还是只言片语。吐槽了这么多,还是得去解决问题,毕竟设备能搭上微信是一大卖点,最近摸索出来一些东西,于是有了此文。
一、接入流程
也就是说,首先你得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开通设备功能、添加产品(也就是你的智能设备)。这些过程官方文档比较清楚,我就不讲了。接入方案我们选择的是微信硬件云标准接入方案。
设置面板而我要说的H5面板开发,指的就是在微信中打开的一个H5控制页面,它如何和微信硬件云通信,如何读取和设置设备的状态。在添加产品的过程中有一栏设置面板

如果选择标准面板,微信官方给出了三类标准面板:

楼主:
分别是空调、开关和灯,如果是自定义,则输入地址即可。如果是标准面板,你是不需要服务器,但如果是自定义的面板,你就需要有自己的服务器,不然你无法处理微信云发过来的消息
启用服务器配置在设置服务器地址的时候要注意,你必须按照它要求方式处理响应了,你才能启用成功。

你点击启用的时候,微信云会发过来一个签名、一个时间戳、一个随机数和一个随机字符串,验证之后,返回那个随机字符串,微信云收到你返回的随机字符串了,就能启用成功。比如,如果你定义的地址是http://www.xxx.com/device/ReceiveWXMsg,那么先把代码上传服务器,然后再点击启用,微信云会向这个地址post数据。
View Code
直接返回就行,不要加个json什么的。这个地址是干嘛的呢,往下看。
二、通信方式
Wifi设备和蓝牙设备是不同的,蓝牙使用Airsync协议和微信通信,而wifi设备的话,我们在自己的服务器上调用微信提供的openApi获取或设置设备状态,微信服务器就会把数据以json格式post到我们上面设置的那个地址。硬件方面wifi设备可以使用微信提供的直连SDK来控制设备。

楼主:
添加完设备,设置好服务器,你还需要硬件的同学打开设备,帮定你的微信。从微信的设置-->设备-->选择设备-->打开面板。你就可以看到设备并进行控制了。

三、调用openApi说了这么多前提工作,终于进入调用api环节。可以先看一下openApi的官方文档:http://iot.weixin.qq.com/wiki/doc/hardwarecloud/openapi.pdf
文档里面主要讲了三个方法,一个是查询设备状态,一个是设置设备状态,一个是接受设备状态变化的消息,然后是一些错误信息等。但观察api就会发现我们还需要两个重要的参数,一个是access_token,一个是用户的openid。还说明一点,网页是Asp.net mvc。

楼主:
1.获取access_token官方有一个接口调试页面:http://mp.weixin.qq.com/debug/ ,获取access_token需要appid和secret。

而这两个值,是在公众号后台的基本配置中查看,secret是个很重要的参数,所以请保密好。

查看密钥还需要扫二维码得到管理员的确认...  拿到这两个参数了,我们就可以生成token了。注意返回的json是一个token字符串再加一个超时时间。定义一个TokenResult:
public class TokenResult    {        public string access_token { get; set; }        public int expires_in { get; set; }    }
要注意的一点是,token两小时后会过期。所以在我们的代码里面需要检查是否超时,然后自动重新获取。
public const string AccessTokenUrl = "https://api.weixin.qq.com/cgi-bin/token?grant_type=client_credential&appid={0}&secret={1}";
getAccessToken方法定义在一个服务类中,比如WxDeviceService

using SendHelp= Senparc.Weixin.CommonAPIs.CommonJsonSend;public TokenResult GetAccessToken()        {            var url = string.Format(WxDeviceConfig.AccessTokenUrl, WxDeviceConfig.AppId, WxDeviceConfig.APPSECRET);            var res = SendHelp.Send<TokenResult>(null, url, null, CommonJsonSendType.GET);            return res;        }

使用Senparc.Weixin框架封装好的api来处理请求。

楼主:
2.获取openid这个参数在查询和设置设备状态的时候会用到,对应user参数名。获取openid需要三个参数,access_token已经有了,然后需要device_type和device_id
public const string GetOpenid ="https://api.weixin.qq.com/device/get_openid?access_token={0}&device_type={1}&device_id={2}";
而type和id是前端页面传过来的,当用户微信中打开控制面板的时候,微信会自动将这两个参数追加到url后面。而这个url的返回值结构是这样:
{"open_id":["oxa1otw5sk-Azgd8mx1bmBqoM2_E","oxa1ot8-j9j5bYUJJyAexe9d41_Y","oxa1ot5QTdxn0xNQ0DmYzoN0tUp1"],"resp_msg":{"ret_code":0,"error_info":"ok"}}
openid部分是一个数组,实际使用的是第三个(我目前也不知道前面两个id是干啥的),定义一个openidResult:
public class OpenIdResult
    {
        private List<string> _openId;

        public List<string> open_id
        {
            get { return _openId??(_openId=new List<string>()); }
            set { _openId = value; }
        }

        public resp_msg resp_msg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GetOpenId()
        {
            if (open_id!=null&&open_id.Count==3)
            {
                return open_id[2];
            }
            return "";
        }
    }
service中:
public string GetOpenId(string accessToken,string deviceType,string deviceId)
        {
                var url = string.Format(WxDeviceConfig.GetOpenid, accessToken, deviceType, deviceId);
                var res = SendHelp.Send<OpenIdResult>(accessToken, url, null, CommonJsonSendType.GET);
                return res.GetOpenId();
        }

楼主:
如果你的devicetype和deviceId错误,微信会返回一个不太恰当的错误json:

对比错误代码列表,我开始以为微信服务器出错了。其实是我参数填错了。

遇到的错误,将不止官方文档公布的这几个。
3.查询设备状态查询设备和上面的这两个方法略有不同,因为流程是这的,我们的服务器先像向微信服务器请求,微信接受到请求后马上返回一个确认json,然后微信服务器会马上把数据post我们前面设置的那个地址上。
请求url:
  public const string GetDeviceStatusUrl="https://api.weixin.qq.com/hardware/mydevice/platform/get_device_status?access_token={0}";

楼主:
从官方文档可以看到,查询设备还需要另外一个重要的参数,它包含device_type和device_id,services,user,data。

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services,意思是指设备的能力项,也就是你要查询设备的哪些属性,这个在设置设备的时候一样用到。完成的产品能力定义请看:http://iot.weixin.qq.com/wiki/doc/intro/%E4%BA%A7%E5%93%81%E8%83%BD%E5%8A%9B%E5%AE%9A%E4%B9%89%E6%8C%87%E5%BC%95%20V1.2.pdf
因此定义一个RequestData对象以及设备对应的能力项
public class RequestData
    {
        public string device_type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device_id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user { get; set; }
        public Service services { get; set; }
        public object data { get; set; }
    }
 public class Service
    {
        public lightbulb lightbulb { get; set; }

        public air_conditioner air_conditioner { get; set; }

        public power_switch power_switch { get; set; }

        public operation_status operation_status { get; set; }
    }

楼主:
service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能力部分,好比上面这个service,就包含了三种能力,灯、空调以及开关(这只是测试,不是真正产品的能力)。和一个操作状态。操作状态就是指这个设备是否开着或者关闭了。而每一个能力,又包括两部分,拿灯来说:
public class lightbulb
    {
        public int alpha { get; set; }
        public lightbulb_value_range value_range { get; set; }
    }

    public class lightbulb_value_range
    {
        public string alpha { get; set; }
    }
灯有一个亮度值,和一个范围属性。范围值中包含了最大和最小值以及单位值。
<pre>"lightbulb":{"alpha":10,"value_range":{"alpha":"0|100|1"}},"</pre>
这表示灯的亮度是10,返回是0到100,每次可以调节1个单位。
发送查询请求后,微信返回一个json,定义对象为下:
public class OpenApiResult
    {
        public int error_code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error_msg { get; set; }

        public string msg_id { get; set; }
    }
WxDeviceService中:
public OpenApiResult RequestDeviceStatus(string accessToken, RequestData data)
        {
            var url = string.Format(WxDeviceConfig.GetDeviceStatusUrl, accessToken);
            return SendHelp.Send<OpenApiResult>(accessToken, url, data);
        }

楼主:
4.接受消息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接受post过来的数据,以及如何存储呢。微信post的数据格式如下:

定义了一个WxResponseData对象:
View Code
msg_type代表着不同类型的消息, notify 说明是设备变更,set_resp 说明是设置设备 get_resp 说明获取设备信息。在WxDeviceService中增加GetDeviceStatus方法:
 public T GetWxResponse<T>(HttpRequestBase request)
        {
            Stream postData = request.InputStream;
            StreamReader sRead = new StreamReader(postData);
            string postContent = sRead.ReadToEnd();
            if (!string.IsNullOrEmpty(postContent))
            {
                Logger.Debug("收到数据:"+postContent);
            }
            try
            {
                return JsonConvert.DeserializeObject<T>(postContent);
            }
            catch (Exception e)
            {
                Logger.Debug(e.Message);
                throw;
            }
        }

        public WxResponseData GetDeviceStatus(HttpRequestBase request)
        {
            return GetWxResponse<WxResponseData>(request);
        }

楼主:
需要先读取请求中的json字符串然后转换成C#对象。然后在最初启用的ReceiveWXMsg方法中随时准备接受消息:
public string ReceiveWXMsg()
        {
            var signature = Request.QueryString["signature"];
            var timestamp = Request.QueryString["timestamp"];
            var echostr = Request.QueryString["echostr"];
            var nonce = Request.QueryString["nonce"];
            Logger.Debug("signature:" + signature);
            Logger.Debug("timestamp:" + timestamp);
            Logger.Debug("nonce:" + nonce);
            Logger.Debug("echostr:" + echostr);
            try
            {
                var userdata = getUserWxData();
                var data = wxDeviceService.GetDeviceStatus(Request);
                userdata.ResponseData = data;
                setUserWxData(userdata);
            }
            catch (Exception e)
            {
                Logger.Debug(e.Message);
            }
            return echostr;
        }
5.设置设备状态有了前面几步,这里也好说了。url:
public const string SetDeviceUrl ="https://api.weixin.qq.com/hardware/mydevice/platform/ctrl_device?access_token={0}";
设置设备的参数和请求是一样的,
技术分享 View Code

调用openApi基本上就这样了,如有不完善的地方还请指正。
四、常见错误

技术分享

如果硬件通信没有开启这个能力,去查询的会报这个错误。

技术分享

刚开始看到"device not login"实在没明白什么意思,文档里也没说明这个错误。设备还需要什么登录?原来是硬件同学没有连接设备... ORZ

技术分享

如果你的requestData结构不对,特别是附加的那个Data参数只能是字符串,不要写成空对象{},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技术分享

token超时

技术分享

同一个设备同时被操作。

小结:以上是硬件面板开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经验”总结。限于篇幅这一节只讲了openapi的调用。下一节将如何用seajs构建h5控制面板。敬请关注!

网友A:
service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能力部分,好比上面这个service,就包含了三种能力,灯、空调以及开关(这只是测试,不是真正产品的能力)。和一个操作状态。

网友B:
有没有关于如何创建H5面板的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