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帮忙看看哪里错了,数码管不亮,谢谢

楼主(2016-11-25):
编程软件avr studio6.2,感觉是数组那一块不对,请指教,谢谢
#include <avr/io.h>
#include<avr/pgmspace.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avr/interrupt.h>

PROGMEM const uchar flash[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nt main(void)
{

        DDRG|=(1<<PG3);//段选
        DDRG|=(1<<PG4);//位选
        DDRB=0XFF;//数据

    while(1)
    {

            PORTG|=(1<<PG3);

            PORTB=pgm_read_byte(flash[9]);
            PORTG&=~(1<<PG3);
            PORTB=0XFF;
            PORTG|=(1<<PG4);
                PORTB=0xfe;
            PORTG&=~(1<<PG4);
            _delay_ms(2);

    }
}

网友A:
1.数码管是如何驱动的呢
2.尝试都点亮试试,如果全不亮,证明是硬件的问题。然后再找软件的问题。
这么贴出一段代码,谁也没法分析的。

楼主:
如果把 PORTB=pgm_read_byte(flash[9])改成PORTB=(flash[9])数码管就亮了,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个看看

楼主:
就是定义常量到flash区的,然后怎么使用,新手求指教

网友B:
先把io口调清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把 PORTB=pgm_read_byte(flash[9])改成PORTB=(flash[9])数码管就亮了,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个看看 ...

这里定义常量到FLASH直接使用就可以了,不需要pgm_read_byte,编译器会帮你完成中间过程。
pgm_read_byte(flash[9])字面上理解是读flash[9](你这里是0x6f)这个地址对应的值。显然你需要的值就是flash[9](你这里是0x6f),而不是flash中这个地址对应的值

楼主:
有点不大明白

楼主:
应该怎么写,还请指点,谢谢

楼主:
有这方面的程序发个看看也行

网友D:
PORTB=pgm_read_byte(flash[9]);
你这个程序本来就有问题,实际情况就是PORTB=pgm_read_byte(0x6f);,
正确应该是这样的
PORTB=flash[pgm_read_byte(i)];
其中,i对应你显示的数组单元,<16

网友E:
要是能贴硬件电路图 更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