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口]
C8051F410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6-11-25):
用C8051F410控制NRF24L01收发,总是通信不成功,想问一下单片机的端口和SPI该如何配置

楼主:
接线如下:
sbit CE=P1^4;
sbit CSN=P1^5;
sbit SCK=P0^0;
sbit MOSI=P0^2;
sbit MISO=P0^1;
sbit IRQ=P0^7;
请问C8051F410中端口如何配置,使用三线主方式时SPI初始化如何配置

楼主:
我的端口配置如下:
void Port_Init(void)
{
   P1MDOUT |= 0x30;
   P0MDOUT |= 0x9D;
   P0MDIN=0xA2;

   XBR0     = 0x03;
   XBR1     = 0x40;
}
SPI配置如下:
void SPI0_Init(void)
{
   SPI0CFG  = 0x40;
   SPI0CN   = 0x01;
   SPI0CKR  = (SYSCLK/(2*SPI_CLOCK))-1;
}
请问有什么问题,急求!!!谢谢

网友A:
C8051没用过,建议你找官方的例程,在上面改吧。你先说说,你准备把spi配置成上面呢,思路是如何?论坛解决的只是你的大方向和思路的问题。具体的寄存器的配置,只能自己慢慢看手册配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端口配置如下:
void Port_Init(void)
{

不用芯片内部的SPI,只用模拟时序的SPI也很简单,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芯片内部的SPI,只用模拟时序的SPI也很简单,就不用这么复杂了

好的,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