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其它IO口是什么工作方式?

楼主(2016-11-25):
用JLink和串口下载时,其它IO口是IN Floating?

楼主:
主要是关系到大功率外设,单片机没有正常工作,在复位期间引脚为低电平,外设直接工作

网友A:
这个好像还真是个问题。我也好奇呢,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

网友B:
其他IO的状态重要吗,毕竟下载状态是个很快的过程。

楼主:
应该是 不定的状态

我估计是这样的。

楼主:
是不是 有一些可靠的设计

比如军用的 必须所有的IO口全部弱上拉比较好?

比如 10K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他IO的状态重要吗,毕竟下载状态是个很快的过程。

很重要呀,在重要的场合,比如控制继电器的场合,不该吸合的吸合了,怎么办呐